为什么孔会钻偏

楼主(2015-04-24):
工件上打30个等分孔,孔直径4,深度23,工件里面为空心。现在的情况是孔会偏,正面打进去跟打穿部位至少相差0.15mm,这是什么原因。
我的加工方法,先用中心钻点30等分孔,在用3.8硬质合金钻头钻23深,最后用直径4的4刃立铣刀。材料为生铁,30等分孔为装定位削孔。

求解,孔为什么会偏0.15mm以上

网友:
可能夹具刚性不够,下次加工时,在工件表面打表,看工件动了没有

网友:
也可能刀太细了,刚性不足,加钻套

网友:
偏是正常的,因为中空,钻到下方孔时,钻头横刃不够中,加之直径与长度比大,自然就会偏摆。用铣刀扩会摆得更厉害,直接用钻头扩更好。
不知道你正面是否有先引孔或打眼,如果没有,其实在正面可能就已经偏了。如果有条件进行翻面加工比较好。孔径小,也别想什么钻套导正了。

网友:
小钻头很容易偏,何况你这中间是空的。

我的建议是,用分度头装夹,打完一面,翻180度,打另一面。

网友(点评):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哈哈

网友:
第一个面有定位窝,第二个面没有定位窝,没定位窝,钻头一般是会跑偏的

网友:
设备是什么设备?这个和设备精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一般工件内有空洞 钻孔容易偏 进刀量小些会好些

网友:
可以把转速调到最高,进慢点。应该可以

楼主:
设备鸿庆立式加工中心,设备和工装都不能改,只能从刀具上下手。求高手阿

楼主:
有老师傅能解答吗

网友:
还是先做一面,再180°加工另一面。。

网友:
分度,加工一面后,180度加工另一面!不能换工装的话,先用2个的小钻头进给率慢一些,换3,5钻头,慢慢引正,4个的钻头扩孔

网友:
底孔没打好

网友(2015-06-18):
底孔再小一点

网友:
点钻,合金钻,点钻,合金钻,铣刀,这样试试

网友:
偏0.1很正常。

网友:
中空的话还是反转着来干吧,直接打的话下面的面很容易就偏了

网友:
你这个工件时中空的,那不知道你中空的那部分是精面还是很粗糙的面?如果中空的面不光滑平整那也会打偏的

网友:
机床精度多少?

网友:
工件溫度是否過高?
因而導致工件變形? 鑽偏?
夾具是否有固定?

网友:
这个零件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等分孔是在什么什么样的工件表面加工的,如果设备跑位精度没有问题,分度定位精度也没有问题,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先打完30个中心钻,再加工钻头。如果机台和分度的精度有问题,你的底孔一定是偏的。
但你用D4立铣刀插孔,余量少,铣刀是可以导正孔的,毕竟铣刀还是有一定刚性的,不会随着底孔偏太多。
换好一点的铣刀
如内壁不平,钻头和铣刀出刀是要慢一点。

网友:
不错,意见都很好

网友:
什么孔?螺丝过孔还是销孔?

网友:
宸ヤ欢涓┖鍜岄捇澶撮暱寰勬瘮澶ф槸閽诲亸鐨勪富瑕佸師鍥犮

网友:
如果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工件本体要刚性固定
一.打点.
二.钻孔,钻头用直径4硬质合金钻,ER筒夹装夹,不可使用钻夹头.刀具要校正,不可有刀摆

网友:
同心度没有注意吧

网友:
1 材料材质不均匀
2 钻头刃磨的不正
3 钻头进给方向与工件表面不垂直
4 ``````
等等 都会有影响

网友:
高转速 慢给刀 把平台擦洗干净  钻头直接打 要求光洁度就上铰刀

网友:
这个工件有难度吗,在有电子尺的铣床上圆周分孔 ,先用中心钻定位,再用钻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