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样的工艺能达到同轴度要求?

楼主(2015-04-24):
钣金件,材料1.5mm不锈钢,客户对同轴度要去特别高(2×Φ12+0.05与另一侧2×Φ12孔 同轴度小于0.05)这里都是以MM为单位的。请问采用什么样的工艺能达到同轴度要求。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网友:
  折弯以后 镭射切割 ,反正钣金东西要求这么高 不好办

网友:
除线割无他。不需要复杂的工装,又不会加工变形

网友(点评):
线割好加工吗?

网友(点评):
可以,搞个直角的(都不要多高精度的)架子,调整钼丝与其立面垂直,工件压上去就行了

网友(点评):
如果用常规刀具加工的方式,因工件较薄,为避免让刀、振动等情况发生,工装要固定的点太多,就太复杂了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哪种类型的线切割? 快走丝?中走丝?慢走丝?

网友(点评):
好点牌子的快走丝都能干。十几年前的杭无专的快走丝圆度能控制在0.01。上海和苏州的也可以。只不过现在被宁波机、泰州机做烂了

网友(点评):
所以才又在快走丝和慢走丝中间分出个中走丝。无非就是那些烂厂做的机子,0.03的圆度都达不到,但是便宜,人家就买去当切割机用

网友(点评):
但是人家厂家又觉得赚了点钱,得搞点高大上的,就整出精度稍好些的,起个名叫中走丝

网友(点评):
以前没中走丝这概念的时候,人家杭无专的快走丝都要8万多,十几二十年前的8万

网友(点评):
我说我我怎么没有中走丝概念呢,

网友:
楼主应该把测量方案做了再讨论工艺,看这个活不是个精密活,就是线切割了,你怎么检测?

网友A:
线切割效率低,不适合量产,折弯成型后,冲裁模,中间支撑,从两侧同时冲孔,0.05同轴度实现的机会很大

网友(点评):
你确定可以这样?你懂冲裁吗?

网友:
不错的资料希望对我进步有帮助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效率低,不适合量产,折弯成型后,冲裁模,中间支撑,从两侧同时冲孔,0.05同轴度实现的机会很大

不能冲吧,这不是整圆,豁口那容易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