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比例溢流阀为半闭环,怎么与压力传感器做成闭环控制呢?

楼主(2015-04-24):
不知道这个论坛里面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哈!!!
概述:
PLC通过模拟量输出端口输出4--20毫安的电流来控制调节阀门的开度,4--20毫安对应阀门的的开度0--100%,成线性关系。闭环控制可以用压力传感器之类的测量工具进行反馈。
问题:想要实现的功能,例如:量程范围10MPa,当输入5MPa时,比例阀按一定时间增加到我想要的效果,之后与压力传感器的实际数值比较,用压力传感器的数值去校订比例阀!!!!大概是这样的!想请教各位前辈实现这种功能的电气方案?多谢指点

网友:
看你发几遍简单说下,你是想定压控制,但运行过程中压力值会荡秋千,至于荡多高就要看你的系统响应。
简单的方法:可调数显压力变送器直接控制放大板,然后电磁比例溢流阀。
用PLC控制:S7-200为例,S7-200(224)+EM235+TD200(400)+压力变送器+放大板,做PID控制
有工控机或组DCS另说,看情况还要用到放大和隔离。

网友:
可以直接用pid做压力闭环,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话,plc也够用了。楼主叙述内容感觉像是先用开环控制,到目标值附近再切入闭环控制,这个切换过程可能会引入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