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齿圈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如图是我们厂做的一款内齿圈,采用卧式拉床拉齿,然后齿面高频淬火,最后精车两端54.5的内台阶孔。我们目前用的精车工装是将滚针置于内齿齿距中并在渐开线上滚动来锁紧齿圈,并且受到切削力作用后会越发锁紧。那么问题来了。1、由于拉床精度差和齿面高频淬火变形,用该工装定位同轴度并不是很理想。2、由于受到切削力作用后会锁紧,零件被胀变形,从而精车的内台阶孔会有2到10丝椭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思路设计此类内齿圈精车工装。

网友A:
干嘛用滚针,直接夹外圆不行吗?

网友B:
如果用好的立式拉床比如L5140这类,所有问题都解决掉了,精度都在那把拉刀上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滚针,直接夹外圆不行吗?

不行,外台阶孔和内齿有同轴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好的立式拉床比如L5140这类,所有问题都解决掉了,精度都在那把拉刀上保证

拉床能保证很高精度吗

网友(点评):
没问题,L5140这类拉床价格应该在70万左右吧,精度靠拉刀来保证

网友C:
做个外齿不知可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外齿不知可不可以呢?

做个外齿的弹性夹具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