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助

楼主(2015-04-25):
设计一个升降机,现在需要选择丝杠与螺母,还有用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不知道如何选择!方案图下边附上,两个丝杠需要承受物料最重1000kg,螺母最小直线速度为3.5cm/s,哪位大神可以给我选择的计算方法啊!

网友:
我完蛋了。现在,一看见两个丝杠平行使用,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丝杠的选型,问厂家就差不多了。

可这布局、这设计,怎么总觉得不对劲啊。

1)在实际使用中,能保证一顿的载荷,一直尽量靠到右边的丝杠吗?

2)皮带,打算用什么样的家伙?左右丝杠的同步,怎么保证?(皮带的伸展性、正反向公差,,,)

网友:
同步带传动。不怕两边卡死?

网友:
那么多种升降的机构,为什么选这个呢?这个装置要是不卡死,也是蛮难的啊

网友:
楼主 做机械要多看 多思考  像这样的  你看看叉车如何升降  也可看看 铣床 升降  那些都是经典

网友:
装配进度要求太高,这样很难做

网友:
这个很难,要求装配技术很高

网友:
好像帮不上什么,百度看看吧!

网友:
皮带传动,线速度相同,角速度相同与否与皮带轮直径有关,那么问题来了,左右丝杠的同步如何保证,左右带轮直径相同,如果皮带打滑怎么办,而且皮带轮传动这么布置,怎么防止跑偏。

网友:
1000KG,      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得多大的功率 ?

不理解你为何要用两根丝杆?

网友A:
咋感觉这个方案不靠谱啊?就算不卡死。磨损要吧?

网友:
导向和传动分开亲

楼主:
滚珠丝杠怎么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感觉这个方案不靠谱啊?就算不卡死。磨损要吧?

滚珠丝杠怎么自锁!

网友:
是不是可以中间用一跟丝杠两边加导向呢?新人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