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这款产品应该怎么做,要做1500件

楼主(2015-04-25):
大家认为这款产品应该怎么做,要做1500件

网友:
激光切割,线切割,我不懂,随便说说

网友A:
线切割,加工中心

网友B:
这个东西很恶心,,第一,不知道材质,,第二不知道切面的光洁度要求,及其他光洁度要求,
好了,加工方式有:第一步激光切割,但是切割完横截面很硬, 但是最快,或者线切割、水切割
第二步做一个工装,上加工中心钻的工装,然后是订铣刀,直径1.5mm走下差-0.006mm,这东西吧,,至少要定1.49的钻头,这玩意加工成本高。尺寸要求严格。祝楼主好运吧!

网友(点评):
不负责任的发表

网友:
求教一下。搂着这样一个产品的话。。报价应该大致在多少钱?新手谦虚求教中!!

网友C:
3MM的板一般就激光了,尺寸要求高就CNC

网友D:
没要求,普通材质,冲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恶心,,第一,不知道材质,,第二不知道切面的光洁度要求,及其他光洁度要求,
好了,加工方式 ...

这是产品全图,产品为铝,上下表面光洁度RA1.6,上下面需加工到此光洁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产品全图,产品为铝,上下表面光洁度RA1.6,上下面需加工到此光洁度

我是这样想的,买370*25*5的板子,一次做八个,用铝钳口夹着做,第一面光一刀,铣外形,然后反过来飞几刀保证高度尺寸3
大神认为这样做行吗?

网友(点评):
高度尺寸3±0.1 就直接买足3mm的光板即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加工中心

线切割切割面粗糙度达不到Ra3.2吧,图纸要求上下表面Ra1.6,其他Ra3.2

网友(点评):
3.2是可以的,表面果断是上磨床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要求,普通材质,冲冲就可以了!

有要求,全图我已经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产品全图,产品为铝,上下表面光洁度RA1.6,上下面需加工到此光洁度

用冲压模.孔精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买370*25*5的板子,一次做八个,用铝钳口夹着做,第一面光一刀,铣外形,然后反过来飞几刀 ...

唉,说来气死人,我跟我们领导说直接买光板,他硬要说买的光板达不到光洁度,要自己加工,没办法,只能买厚点的自己加工,他还跟我说买4mm的,我说虎钳铝钳口夹1mm深估计夹不住,所以我打算申请买5mm的,用虎钳铝钳口一次夹一块做八个,你觉得我这种方法做,工艺方面没问题吧?这种方法能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M的板一般就激光了,尺寸要求高就CNC

激光切割切割面粗糙度怎么样?尺寸能达到几师以内?还有激光切割切割产品贵不贵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激光切割切割面粗糙度怎么样?尺寸能达到几师以内?还有激光切割切割产品贵不贵啊?

哎呦..我们做钣金件要打孔避空什么的都是外发给钣金工厂做的,精度你不用太担心,你图纸上标好公差就行,他们会想办法达到的,这点精度都达不到的话也活该倒闭的。说实话CNC雕3MM厚度的很少见,厉害的工程师冲压也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买370*25*5的板子,一次做八个,用铝钳口夹着做,第一面光一刀,铣外形,然后反过来飞几刀 ...

如果直接买3MM的光板,高度尺寸没余量,那用虎钳夹这种方法行不通了,请问大师如果买光板,原材应该订多大的?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呢?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呦..我们做钣金件要打孔避空什么的都是外发给钣金工厂做的,精度你不用太担心,你图纸上标好公差就行, ...

谢谢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