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斜置能否替换掉

楼主(2015-04-25):
图中是一个吸盘系统,动作过程是先水平吸取后,气缸动作,将吸盘垂直放置。

但是气缸的斜置设置觉得挺麻烦的,问下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呢,同样实现动作。
本人首次参加设计,求大神指点。我的想法是使用伺服电机替代不知可否呢?

网友A:
1)现在的人真的很有钱。。。几十块钱的气缸看着麻烦,就可以直接跳到伺服电机。。。给我点钱呗。。。我穷!真穷!!!

2)现在的人真的不愿意用弹簧。。。太老土啦?太便宜啦???

网友:
楼上用弹簧的办法不错,只不过弹簧的力不好确定.

网友(点评):
买它七八根不同力度的,也就50块钱撑死了吧。回来换着测试,也就半个小时的工时。

网友B:
这样行么?

网友:
我觉得气缸比伺服电机实用多了,便宜,简单。

网友:
不记成本的话用伺服电机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和系统控制难道能比汽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现在的人真的很有钱。。。几十块钱的气缸看着麻烦,就可以直接跳到伺服电机。。。给我点钱呗。。。我穷! ...

大侠谢谢你的回复,晚辈只是第一次做独立设计,能多都不会,这图是老师傅画的,斜置气缸的选型我不怎么会,大侠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告诉我该怎么计算选型吗,还有大侠说的用弹簧是什么意思呢?能说详细些吗,谢谢啦

网友(点评):
抱歉,在周期性运动上,我不用气缸。所以,对气缸没什么要求,也就对气缸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行么?

恩,这样好像是不错的方法,挺好的,大哥能告诉我怎么计算选型气缸吗,本人第一次设计,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现在的人真的很有钱。。。几十块钱的气缸看着麻烦,就可以直接跳到伺服电机。。。给我点钱呗。。。我穷! ...

好办法,不过这地方用私服真心觉得浪费RMB

网友(点评):
私服???乾隆爷又下江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不过这地方用私服真心觉得浪费RMB

本人是第一次设计,只是觉得计算选型好麻烦,想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大侠能告诉一下怎么计算选型气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现在的人真的很有钱。。。几十块钱的气缸看着麻烦,就可以直接跳到伺服电机。。。给我点钱呗。。。我穷! ...

那大侠能告诉一下弹簧是怎么使用的吗,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大侠能告诉一下弹簧是怎么使用的吗,谢谢啦

到现在,少爷您还没说那个“麻烦”到底是怎么个麻烦法吧。关键就在这里啊。驱动用什么,都是后话。

动作不顺畅?卡壳?定位限位麻烦?还是。。。

网友:
气缸就蛮好用呀,为什么觉得麻烦。你说的麻烦是哪里?不懂你的麻烦再啥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少爷您还没说那个“麻烦”到底是怎么个麻烦法吧。关键就在这里啊。驱动用什么,都是后话。

动 ...

算了,我还是去找书看看气缸到底怎么选型的,谢谢大侠啦,大侠你太厉害,我比不了,我会努力的,既然大侠不愿告知使用弹簧的方法是什么,那我只好自己研究好了。而且我也不是少爷啦,只是不会气缸选型,况且这一次还成了斜置的,对于我这个还在大学期间,从未接触选型的学生来说真的很困难,所以才想知道能不能用简单的伺服替代,因为我知道伺服的选型计算还是简单的。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大侠,让我知道了在设计中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你在这里就停下来不再深究,那你就失去获知别人实践中积累的教训和规避方法等知识。反正,加油!

网友(点评):
你先问问老师傅,这个机构,如果突然断气了,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少爷您还没说那个“麻烦”到底是怎么个麻烦法吧。关键就在这里啊。驱动用什么,都是后话。

动 ...

好的,谢谢你了大侠。我会好好把气缸选型研究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是第一次设计,只是觉得计算选型好麻烦,想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大侠能告诉一下怎么计算选型气 ...

麻烦也得选,但是真的麻烦吗?

网友:
楼主这东西是垛码机上的吧?选气缸无非就是算算力,看看工作频率,看看工作环境,安装方式,控制方式,需不需要感应开关那些。

网友:
汽缸的选择普通情况下就两个参数,缸径和行程,缸径由机构需要的最大驱动力决定,行程就是动作中需要的伸缩量,知道最大驱动力后再根据额定系统压力来计算缸径,得出结果后靠上选取标准缸径和行程。

比如计算后得出缸径是17,那就选择20,行程也是如此,如果不希望机构受力或靠标准行程来定位,还需要根据标准行程调整结构力臂长短,另外根据使用要求还得考虑缓冲等等。

网友:
貌似开箱机用的

网友:
唉,气缸是性价比最高的元件了,大家都在想办法如何降成本,你居然还想用高成本替代低成本,原因是因为麻烦,气缸斜置怎么麻烦了?还有气缸选型应该非常好选好吧,就那几个参数,行程缸径,固定方式,然后在型录上找到相应的缸,看看空间大小能不能安装就可以了,我以前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设备,一个平衡省力臂,也是用的气缸,没觉得哪里不好!

网友:
做设计的成本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谨记

网友:
气缸简单

网友D:
装卸笼会用到,还有楼上大侠提到断气怎么半,控制气缸的电磁阀选个二位五通电磁阀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卸笼会用到,还有楼上大侠提到断气怎么半,控制气缸的电磁阀选个二位五通电磁阀不就行了吗

应该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吧?

网友:
请用旋转 气缸

网友:
请问
1 刚才说的采用弹簧结构的是不是指  一根拉簧+一支单作用气缸? 比双作用的要省点,是指这个吗
2 断气了用三位五通的不就可以吗
谢谢了!

网友:
气缸好嘛

网友:
旋转气缸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