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SW2012异型孔向导时出现

楼主(2015-04-25):
配置SW2012异型孔向导时出现如图窗口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这很明显的错误提示嘛,就是没能开启数据库,要求你安装微软数据访问组件2.6或以上版本。网上找找,有没有呗

网友:
很明显,你用了一个被精简了重要组件的操作系统,就必然导致这个结局,建议你一个原装的windows系统

楼主:
是系统的问题啊,请问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啊?

网友:
缺啥去下载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