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最近的工作(二)-----“土模子”

楼主(2015-04-25):
       最近工作中,经常遇到小批量、精度要求高、加工周期短的产品。遇到这种情况时,在机加工领域浸淫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想到通过设计工装来保证产品的精度以及加工周期,这类工装很大程度上属于“土模子”---简单、高效。当然,不同人的思路不一样。下面我简单说说自己最近工作中设计、装配的一套工装,请坛子里的前辈同仁一起探讨探讨,促进大家的水平共同提高。
       这套工装用于批次性电子束焊接,缩短了产品加工中抽真空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产品加工效率。产品装夹压紧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气动式压紧、压板+垫块压紧、钩形压板+螺钉+弹簧、凸轮压紧、锲形块压紧等等。我这套工装的两侧为移动滑块垫块,适用于多种尺寸的压板垫块,压板为典型的钩形压板,属于典型的压板+垫块压紧方式,简单的“土模子”。

         相信各位同行、前辈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类“土模子”,希望各位前辈、同行们进来可以说道说道。感兴趣的话,不妨讲讲自己设计、参与过的“土模子”,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
用很低的成本和简单的结构做出符合工作要求的任何一切工装夹具都是不是容易的事。

网友:
发一张装置工作时的图片,这东西看不明白

网友:
适用就好!

网友A:
真的很“土模子”,我猜那两个“移动滑块垫块”什么都没固定,只是放在平面上和那个小圆盘的平面等高而已,不过这算钩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土模子”,我猜那两个“移动滑块垫块”什么都没固定,只是放在平面上和那个小圆盘的平面等高而已, ...

大侠,侧面没拍照,两侧的移动垫块是开的腰型槽,通过螺钉和限位销保证其定位准确、移动方便。上面压板没特意拍照片,实际上压板是勾形的,被压的工件是沉在里面的小东西。

网友(点评):
奥,那就是还给腰型槽开了沉孔啊。那你压紧的时候,勾形压板和和垫板贴紧不?

网友(点评):
那是肯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齿轮齿条油缸这么玩的吗

大侠,我斗胆猜测下您这套模子中齿轮齿条主要起的是升降的作用;两侧均有齿轮齿条。这套装置主要是气缸驱动齿条带动齿轮进而带动这套装置升降。

网友(点评):
翻转用的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刚刚看明白了,以齿轮连接线为旋转轴,在齿轮齿条的啮合过程中,对应齿轮的装置进行了翻转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齿轮齿条油缸这么玩的吗

天花板大侠,这个翻转结构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有一事不明,就是齿条后面那两个滚轮,起什么作用?如果起压紧作用,把齿条压在齿轮上,那不是会破坏齿轮啮合嘛?  或者不压紧,只是固定在齿条后面,那齿条和齿轮之间岂不是有间隙?

网友C:
为了保证工件孔与脚板平行度,管技术的与铣工组长,那是分度头,直角板都有用过,哈哈,咱就劝他们先铣后车,奈何不信。铣过几次后,合格的没几个,后来组长竟然拿给咱铣:,哈哈,土方法上,车间有磨好的长轴,磨了二块垫铁,直接上虎钳。方法是不是很土啊

网友(点评):
大侠,您最好上张零件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齿轮齿条油缸这么玩的吗

@寂静天花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保证工件孔与脚板平行度,管技术的与铣工组长,那是分度头,直角板都有用过,哈哈,咱就劝他们先铣后车 ...

图传了几次没成功,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不妨@老鹰版主。相信他很乐意社区里的人都拿出干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