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加工时角度偏小是咋回事

楼主(2015-04-25):
用60的中心钻,在车床上打中心孔,加工出来的角度只有57~58度,刀具的角度也是OK的,这是为何?

网友A:
大体分析了一下有几方面:
1,测量误差,拿什么设备测量的,精度是多少
2,中心钻与工件不在一条轴线上引起的误差。
3,中心钻本身的角度误差。
4,中心钻钻孔后表面质量差引起的测量误差。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如果材质韧性好,会反弹变形,这个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体分析了一下有几方面:
1,测量误差,拿什么设备测量的,精度是多少
2,中心钻与工件不在一条轴线上引 ...

1和2的可能性%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