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避震弹簧怎么安装的?

楼主(2015-04-25):
因为是不等距的

补充内容 (2015-4-26 10:33):
我的意思是节距大的装活塞杆处还是节距小的装活塞杆处?

网友:
识别出密端就可以了,和等距弹簧差不多,只是它的刚度曲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类似于二次函数的曲线

网友:
不等距是生产过程实现的,

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工装,把弹簧压缩到位,再装配的,

网友(点评):
这样正反装,使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不能装反了,影响横向稳定性,

网友:
可以自制卡具。

网友:
一般说来,重的在上,轻的在下,————减速簧下重量,但也不是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