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 中心线画的圆 怎么标不了直径呢?见图红色尺寸

楼主(2015-04-25):
solidworks 工程图 中心线画的圆 怎么标不了直径呢?见图红色尺寸

网友A:
亲。选一下那个标注样式就好了。。引线

网友:
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B:
  改变下标注方式,改成直径标注就可以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选一下那个标注样式就好了。。引线

选过了,没反应, 俺用的2006 版的, 不知啥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下标注方式,改成直径标注就可以了。
希望能帮到你!

2006版的怎么改? 好兄弟

网友(点评):
06版与08版之后的软件有重大区别,所以你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6版的怎么改? 好兄弟

          直接从2010版入手,06版的不清楚,自己从网上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下标注方式,改成直径标注就可以了。
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是哪个版本?

网友:
建议重装。

网友:
右键点击尺寸线,选择样式--直径

网友:
现在高版本出来好多了,建议换个10版本以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哪个版本?

2014版的

网友(2015-07-14):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过了,没反应, 俺用的2006 版的, 不知啥原因啊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