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16新功能介绍:增强表达视图

楼主(2015-04-25):
对调整命令进行了重新设计,现在可以使用直接操纵工具。 可以更轻松地创建和编辑轨迹。 简化了零部件选择。  “自动分解”命令添加到了功能区中并进行了改进。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IyMjc3MDUy/v.swf

网友:
如果您不是仅仅“转达”这些官方的说辞,而是带有您自己的体验和评论,应当更有意义。

网友:
不用这个软件

网友(点评):
我替陈老师问一句,不用这个软件你回帖干什么

网友(点评):
是的,我是想问问 ygang86 先生:您能把话说明白吗?

网友:
似乎大家对这类新功能的话题并无兴趣?

对于楼主介绍的这个“新功能”,我的评价是:
按Inventor自己的说法:“对空间坐标轴操纵器进行了现代化改进,其外观与在 Inventor 直接编辑命令中的外观相似”。
其实除了原来清晰的界面更变为晦涩难懂的小工具栏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新的功能出现;表达视图机制以前所有的不足之处,现在都没有变化。

问题在于,直接编辑的界面好吗?值得别的功能界面学习吗?
这种仅有小工具栏的交互界面,用户体验明显不如老的界面,许多用户并不喜欢。可能Inventor自己认为这东西很漂亮,所以“与在 Inventor 直接编辑命令中的外观相似”成为研发者自我欣赏的创意。

我们不能关闭这个小工具栏。原因是,在Inventor中有少数的功能交互界面只有小工具栏一种。
小工具栏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版本了,我原以为Inventor是想逐渐替换掉传统界面。时至今日,并非如此。
对于较复杂的、多个选项卡的界面,小工具栏几乎无法替代。2016的新的工程图界面就是一例。如果Inventor的小工具栏能实现这类界面的话,新的工程图界面就会使用了。全新设计的界面却没有使用Inventor自我欣赏的小工具栏,就说明其中的无奈。

所以,传统界面和小工具栏界面同时出现的乱象,恐怕会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