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造加工薄板

楼主(2015-04-25):
在自动化冲压生产线上,一堆薄板多厚的时候将他们分张会比较困难呢?1mm以下吗?

网友:
主要还看面积,面积大了,负压就大,到2米宽的时候,3毫米的叠板就难以分开,有条件的,最好是用卷板,但后期附属设备多了,

网友A:
这个跟板厚关系不是很大,在钣金生产中常用磁铁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我曾仿制过磁力分张器。买小日本的太贵了,测了一下小日本的分张器磁场强度,回头自己弄了一个,很好用的。

网友(点评):
怎么测磁场强度,大侠

网友(点评):
回 huhaofei 买个高斯计就可以测得

网友:
不会困难的,以前都是冲压0.4mm的

网友:
以前冲压0,4mm的 板  送料前  都是磁悬浮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板厚关系不是很大,在钣金生产中常用磁铁来解决这个问题

厉害

楼主:
各位技术大拿,问题是板的材料如果是铝板就不好用磁性分张器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