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洗发露的瓶子,有些问题想和大家探讨

楼主(2015-04-25):
这几天画了个洗发露的瓶子,如下图

源文件还有做的两个小动画已上传至百度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hq3WM36 密码:931m
画的不好,还望指正!

在做渲染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个盖子渲染得不是太暗就是太亮,出现亮斑
还有贴图的时候也出现了一点问题,下图中出现的裂缝是背面贴图的时候产生的
希望和各位大哥大姐探讨一下这些个问题,以便共同进步。

网友:
这什么软件话的,这么逼真

网友(点评):
很明显是SW啊

网友A:
设计效果不错,实际做产品的时候壁厚一定要均匀,而且过渡圆角一定要合适。

网友:
方框内是软件默认的三个线光源,适时修改线光源的位置,或者再添加删除线光源。

网友B:
光源的调节就是个技巧活,好比磨钻头一样,只能你自己积累经验,比如这个光点,如果你选择了高光泽的材料,表面镜面反射,那必然是个大光点;如果选择的是低光泽,表面漫反射,则光点模糊。这就涉及到工业设计师对材料属性的了解程度,以及光学,色彩学的知识,作效果图不懂这些你怎么玩。
那个痕迹根本是不存在的,那是显示效果,很可能是显卡问题,因为渲染时就不存在了,如果开启了realview效果,则痕迹也不存在。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侠,对SW这个软件造诣很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效果不错,实际做产品的时候壁厚一定要均匀,而且过渡圆角一定要合适。

数据都是我目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源的调节就是个技巧活,好比磨钻头一样,只能你自己积累经验,比如这个光点,如果你选择了高光泽的材料, ...

谢谢大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源的调节就是个技巧活,好比磨钻头一样,只能你自己积累经验,比如这个光点,如果你选择了高光泽的材料, ...

果真是这样呢!高手膜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真是这样呢!高手膜拜

sw 能整的这么好,看来我的路还好长好长。。

网友(2019-10-24):
本来想学习一下的,但是链接已经不存在了,有些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