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ATC报警-轮廓超差

楼主(2015-04-25):
我们用的加工中心换刀机构
旋转是伺服电机的-CT轴
拔刀,直线运动是伺服电机的-ZT轴
西门子840DSL系统
WEISS电主轴,
经常在拔两把镗刀时,出现ZT轴轮廓超差报警
当时一把刀从主轴上拔出,一把刀从刀库拔出,两把刀都在换刀钳上
ZT轴将两把刀从主轴或刀库上拉出20多毫米时报警
不是每次都报,是偶尔报
现在查不到原因
大家有何高见,谢谢

轮廓超差也就是跟随误差过大,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电机误差大,需要的补偿值超过了设定的公差
ZT轴类似与伺服电机带丝杠的结构

网友:
是不是主轴的卡刀拉爪松开的时间跟ATC电机不同步。我们公司使用的设备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换刀的时候,换刀动作已经结束,但是拉爪并没有把刀具夹紧。后来更换换刀限位行程开关,问题解决。

网友(点评):
换刀还未完成,刀具只出来一点就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