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针是用什么设备磨制的?

楼主(2015-04-25):
500mm长 ,大头3mm ,小头0.3mm的金属针是用什么设备磨制的?

谢谢。

网友A:
我知道小轴是无心磨磨的,这么小的针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小轴是无心磨磨的,这么小的针还真不知道

是的,小轴可以用无心磨磨,但在轴的下面必须有一个托托住才能磨。这么细小的一根金属丝是没法托的,并且两端还不是一样粗,所以无心磨没法磨。

网友:
对了,你见过磨超细钻头砂轮机吗?

网友B:
金属针的材质一般是用什么牌号的钢?

网友(点评):
你爱用啥牌号就用啥牌号咯,啥牌号好用就用啥牌号呗。再轻轻问下 金属针是用什么设备磨制的?

网友C:
楼主可以使用磨尖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针的材质一般是用什么牌号的钢?

超弹钛合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使用磨尖机试一下

磨尖机只能磨头上一点点,比如钨针或是穿羊肉串的针。我说的这个针是大头2.5mm,小头0.3mm长400mm由粗到细的一根很匀称的针,磨尖机是无法磨制的。

楼主:
难道没有懂的人吗

网友(点评):
你需要可以帮你研发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懂的人吗

市面上已有

网友D:
我们值得尊敬的对手ROLLOMATIC 有此类设备。

这种方式称为 Step grinding  台阶磨削  段差磨削
价格?  要几百万RMB的。。。

旗下子公司有一款便宜些的,大概100多万人民币的样子。
我们以前的同事现在那里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值得尊敬的对手ROLLOMATIC 有此类设备。

谢谢!很受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值得尊敬的对手ROLLOMATIC 有此类设备。

用这种设备去磨一根针是不是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