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5-04-26):
这孔怎么加工?  加工顺序是什么?
1. 先钻直径20的孔
2.再钻36的孔
3.再去车40的孔

楼主:
还是加工完36的孔40的孔后再去钻直径20的孔?

网友(点评):
先小后大,由深到浅。

网友(点评):
LIAOYAO不是用来玩的,

网友A:
先钻小孔,40的孔精度高,车不出来,要精镗。

网友:
先大后小。

网友:
哎得一声,长叹息啊,这是最基础的车加工啊。

网友(点评):
你叹错了,基础的东西,多少教授不懂,基础永远是机械的绿色所在

网友(点评):
就这么欠的东西,太多工程师不懂

网友(点评):
不懂工艺 好意思说自己机械工程师,我是保持沉默

网友:
新小后大

网友:
按常理,先小后大

网友:
先小后大啊。最基本的。

网友:
思路错误。直接钻20孔,车36孔,再车40孔。0.025的公差,没问题。
你要是换钻头,估计车都车完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钻小孔,40的孔精度高,车不出来,要精镗。

车床加工保证7级公差没问题,除非车床精度有问题了。

网友:
这都要讨论半天?1)、普通20钻头一把钻20孔,粗车36,40内孔,精车内孔到尺寸;2)、20暴力钻,钻20孔,扩36,40孔,内孔刀精车到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钻小孔,40的孔精度高,车不出来,要精镗。

才H7啊,随便都能车得出来

网友:
怎样速度快,加工质量好就怎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