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选型计算

楼主(2015-04-26):
用滚珠丝杠提升重物的丝杠选型和伺服电机选型计算,还有梯形丝杆的选型计算,最好能有例子的,效果会好一点,谢谢

网友A:
看丝杠样本,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丝杠样本,很详细

丝杠样本是THK的,我想直接找一个销售梯形丝杆的,这样材料结构等一致

网友:
也有啊,找找

网友:
找个选型样本看看

网友:
T型丝杠没买过,都是自己设计自己计算,然后加工的,需要计算的话,自己看看机床设计手册,算一次,做一个excel表哥,以后计算也方便。
如果是一个电机拖动两个丝杠,计算的时候带上一个不均载系数

网友(2019-09-27):
找样本吧,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