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选型

楼主(2015-04-26):
我现在需要一种吸盘,能够吸取不透气的帆布,要求不能出现折痕

网友:
很简单的应用,找吸盘的厂商试就可以了。

网友:
这没有啥呀,很容易实现

网友A:
这款应该是SMC最薄的了;看你的帆布有多厚啦,可以考虑买那种带肋的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应该是SMC最薄的了;看你的帆布有多厚啦,可以考虑买那种带肋的吸盘

网友:
海绵吸盘最合适,其他的吸盘形成真空的条件在布料上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海绵吸盘贵的一笔

网友B:
不透气的帆布?还不能有痕迹?
这么看来上面推荐的SMC吸盘和海绵吸盘都做不到。
能否上个图片看看帆布的规格,最好说明厚度。此外,真空抓取肯定会有痕迹,能够接受的程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透气的帆布?还不能有痕迹?
这么看来上面推荐的SMC吸盘和海绵吸盘都做不到。
能否上个图片看看帆布的规 ...

厚度很薄,在0.3mm左右,用硅胶吸盘试过,吸起来放下就会出现褶皱

网友(点评):
这么苛刻的要求,那就用非接触吸盘。

网友:
有抽气机吗

网友:
用风琴式吸盘看看,另外调节下真空度,调小点试试看!

网友(2015-06-14):
楼主,选到合适的吸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