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标注问题

楼主(2015-04-26):
之前别人发给我的图纸,里面标注的异形孔可以在前面自动加个数,比如标注:“4-M12 ”这个“4-”是自动统计出来的,不是手动添加上去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有高手会吗?还有是不是版本问题,我是2010版的,没找到。

网友A:
文字替换前面加就好了

网友:
孔标注,标注内容“4×M12"

网友:
啥时候有这么自动的软件了,你告诉我

网友:
工程图中标注孔时,使用“孔标注”选项,不是使用智能尺寸,前提是3D图孔是用孔工具做的

网友:
人家用的是宏命令

网友:
你的孔是一起打的才会计数标注

网友:
在建模时用异形孔建一个后再用圆周阵列或线性阵列。转成二维用自动标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替换前面加就好了

我看过了,人家标注的不是手打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