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可以取代圆柱滚子轴承吗?

楼主(2015-04-26):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用的轴承是NU2308:40X90X33,我想把轴加大,孔不能加了,选调心滚子轴承223090:45X90X33 ,轴是凸轮滚子轴的两端,可行不?
求大侠指导,

网友:
调心球轴承?

网友:
你只要看看轴承截面就会明白

网友:
把装配图发上来,还有具体工况。

网友:
一般情况不建议。载荷过重就不要用了

网友A:
没啥大不了的,
砂纸卫生纸都是纸,差不多。

网友(点评):
龙大侠说话就是亲切,感觉咱是一个村的! 哈哈!

网友(点评):
我晕,大湿 成“龙大侠”了,正名了!

网友:
两种轴承的应用场合和作用,承载,转速,发热等都确定了再说吧

要不你光说这么两句,我认为自己做一个铜套做滑动轴承也不错……

网友:
载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大不了的,
砂纸卫生纸都是纸,差不多。

本人年轻提个问题,不至于你这么侮辱人~

网友(点评):
似乎不像侮辱人

网友(点评):
禅师的意思是只要你能够忍受,砂纸也是可以替代卫生纸的!

网友B:
圆柱滚子可以轴向浮动,可以适应轴伸长,调心滚子不行,看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圆柱滚子可以轴向浮动,可以适应轴伸长,调心滚子不行,看场合。

调心滚子轴承也可以轴向浮动。

网友:
负荷大了最好不要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心滚子轴承也可以轴向浮动。

这么说有一个套圈要松配合?恐怕不太好吧。

网友:
要根据工况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有一个套圈要松配合?恐怕不太好吧。

大侠可用过一根轴上两个SRB?
一头固定端,一头浮动端。

网友(点评):
不知为何要这么用,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见29楼回复

网友:
多看看样本,查一下两种轴承的动,定载荷,转速等参数,根据设备的载荷,核算下轴承寿命,区别不大或者能接受这个寿命范围的话就可以更换,反正后者在载荷和转速上都有降低,但两者差距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看你的载荷了。

网友D(2015-08-20):
最好别换  那头选NU系列的 一看就是浮动端你改用 22系列的就固定死了 到时候一转起来  两头顶死 就搞笑了
再来好好地选那么大轴搞毛呀  不知道选型太大 到时候负荷太小 轴承容易打滑么?容易坏么?

补充内容 (2015-8-25 10:24):
扯淡吧
很难想像用2字头的当作 浮动端是什么心态 会是什么后果  他是可以调心应付轴不同心  当作浮动段用 最好的结果估计也就是轴延伸 把它顶的单边受力 双排承受的压力让最外边那排滚动体承受  估计轴承拆下来轨道面就会变成阴阳极吧

网友(点评):
调心滚子轴承也可以用作浮动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柱滚子可以轴向浮动,可以适应轴伸长,调心滚子不行,看场合。

朝天阙

网友:
赞同10楼讲法,关键是是否适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最好别换  那头选NU系列的 一看就是浮动端你改用 22系列的就固定死了 到时候一转起来  两头顶死 就搞笑了
...

  扯淡吧
很难想像用2字头的当作 浮动端是什么心态 会是什么后果  他是可以调心应付轴不同心  当作浮动段用 最好的结果估计也就是轴延伸 把它顶的单边受力 双排承受的压力让最外边那排滚动体承受  估计轴承拆下来轨道面就会变成阴阳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扯淡吧
很难想像用2字头的当作 浮动端是什么心态 会是什么后果  他是可以调心应付轴不同心  当作浮动 ...

自己不懂就说别人扯淡?你也真是够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不懂就说别人扯淡?你也真是够扯的!

  怎么说?解释下 说下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说?解释下 说下原理

来自舍弗勒HR1 样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来自舍弗勒HR1 样本。

大侠,你肯定有PDF格式的样本,能慷慨解囊送一套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侠,你肯定有PDF格式的样本,能慷慨解囊送一套不?

水侠,我是有电子版,可是怎么给你呢?一百多兆啊,邮件发不了,我又没有QQ。
给你一个建议,找舍弗勒销售,他们会拷给你的,随便还能拷些别的样本;舍弗勒还是很有一些好东西的。
我的样本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水侠,我是有电子版,可是怎么给你呢?一百多兆啊,邮件发不了,我又没有QQ。
给你一个建议,找舍弗勒销 ...

大侠,可是我身边没有舍弗勒销售啊~我也不是什么大公司,初次洽谈,人家不会给我的吧~
你有网,这个就好办。能否上传到某个百度网盘里等等。我给你我的百度网盘账号。发消息给你。
先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可是我身边没有舍弗勒销售啊~我也不是什么大公司,初次洽谈,人家不会给我的吧~
你有网,这个就好 ...

 电子样本,销售都会给的,又不要任何成本。
关键是你要能接触到他们。
社区有HR1样本,大侠可自行下载。

网友F:
调心的有滑动,发热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心的有滑动,发热量大。

逍遥大侠所言甚是。
1. 理想的浮动端轴承是圆柱轴承CRB和滚针轴承NRB。
2. 但有些场合,不适宜用CRB和NRB,比如轴桡曲或轴承座不对中;此时用CRB、NRB会引起很大的边缘应力,失效很快。
    那这种场合浮动轴承怎么解决,可用调心滚子轴承SRB,虽然浮动功能没有CRB、NRB那么好,但能用,算是退而求其次吧。
3. 实际应用中,很多用SRB作浮动端的例子,如造纸、如风电等等。

网友(点评):
第一句后都是精彩,欣赏了!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