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实现一个高速电机跟一个低速电机带动一个轴吗?(非同时))

楼主(2015-04-26):
对机械不是很了解,这个是产品研发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两个速度差别很大的电机,速度一个20-80,另一个1w2左右,带动一根轴可以做到吗? 用什么结构?不需要同时工作的。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A:
用离合器可以

网友:
轴的两头各装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离合器可以

谢谢,但是离合器成本太高了,目前设想的是尺寸较小(300mm*300mm*150mm左右)、成本较低的机构,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点评):
离合器成本多高?用纸糊个离合器好了,很便宜!

网友B:
离合器都买不起?这就别干了

网友C:
离合器,刚才看错了瞎评论,修改一下。可以自制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合器,刚才看错了瞎评论,修改一下。可以自制简单的

好的,我去恶补一下相关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都买不起?这就别干了

谢谢回复,主要一想到离合器就想到了汽车,先去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先

网友(点评):
淘宝上大把的

网友:
花键。齿轮组合

网友D:
可以实现的,楼主把图发发,大家给你提提建议

网友E:
电机有20-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的,楼主把图发发,大家给你提提建议

没有图呢,现在只是一个设想,其实就是想要搅拌机能够达到较低速用来和面什么的,又能达到高速用来榨汁,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有20-80的?

恩,要用减速器的

楼主:
30号带着这些问题去问一个生产商的工程师,同时也会继续恶补相关知识,我会继续在这个帖子里面更新的。

网友F:
轴的两头各装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的两头各装一个电机

用什么实现一个电机带动轴在转的时候另外一个电机不转?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低级,我是门外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实现一个电机带动轴在转的时候另外一个电机不转?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低级,我是门外汉

不懂就问吗。

网友:
离合器类似的,自制一个

网友:
两种方案,一种是并联,一种是串联,都可用变速箱实现.不过耦合后的效率就看控制系统了.

网友:
超越离合器。可以理解为自行车飞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