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问题,不解

楼主(2015-04-26):
大理石立柱跟水平底座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前几天 社区还有讨论这个!

网友:
前几天刚有个人贴出了类似的结构,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镶螺纹的。看你这个图都可以看出来。

我一开始以为做一个方形噱头,然后插到方形槽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 社区还有讨论这个!

都是我发的,没有石材加工这类老师傅吗?

网友:
直插把,用胶粘合。
看见过墓碑没有

网友:
楼上的方式好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镶嵌。。。。。

M24*70T型嵌件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