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缸筒是型材吗

楼主(2015-04-26):
求助社友,气缸的缸筒是型材吗?截面图纸哪里可以找到?类似于下图的

网友A:
怎么感觉又要诞生一位寨主了?

网友(点评):
参见寨主

网友(点评):
这个都问,能是个好债寨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又要诞生一位寨主了?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铝型材。

但是我到处找不到它的尺寸图纸啊,你知道该去哪里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截面图纸就好搞了。转个3D图。把那个缸径去掉就是截面图了,中间避空就要看厂家了。不同厂家的截面不一 ...

恩,中间孔的位置和大小不确定

网友D:
楼主这是要自己研发的节奏啊~哈哈

网友E:
好像有两种,一种后盖是一体的,一种后盖是用卡簧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要自己研发的节奏啊~哈哈

说出来让你笑话,我是小白,做毕设而已。。。

网友F:
对啊,专用的,我朋友公司就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又要诞生一位寨主了?

xinren

网友A:
现在的大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气氛啊???

师资队伍的气氛也好,学生们的气氛也好。。。这四五年,都干嘛了?

十几年前的话,这水平的问题,文科大一的都不好意思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大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气氛啊???

师资队伍的气氛也好,学生们的气氛也好。。。这四五年,都干嘛 ...

你这话充斥主观臆断,以偏概全。我接触过实际的东西很少,是来这里请教有经验又愿意帮助我的社友的 ,不是找只会嘲讽又没什么度量的人,懂?

网友(点评):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我是绝不会说出这种以一概全的混账话的。可尤其这两年,一大堆“大四设计”相关的话题,真的很让人心寒。

网友G:
单个铸造。机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话充斥主观臆断,以偏概全。我接触过实际的东西很少,是来这里请教有经验又愿意帮助我的社友的 ,不是 ...

别人问个问题你心寒什么?是专门来问你的吗?不懂的向别人请教就不行了吗?网上是充斥着很多求做代做毕业设计之类供需,但我是来这里直接找人掏钱让做的吗?一码是一码,不要混淆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按容规走吗?
根据系统选内径,内压校核壁厚,然后设计连接结构。
坯料型不型,制造的事情,不懂。

我想搞的是别的东西,只是感觉气缸缸体这个结构挺好的,想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啊,专用的,我朋友公司就做这个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个铸造。机加工

那样成本不就比较高了吗?所以想尽量找型材

网友(2015-09-20):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两种,一种后盖是一体的,一种后盖是用卡簧固定的

卡簧固定的也常见,里面是分离结构吗,,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