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机械装配该怎么学

楼主(2015-04-26):
一直从事机加工作 现在想转设备装配 求大侠们指点一下该从哪入手

网友:
网上很多资料,自学

楼主:
哪应该先从哪方面入手呢

网友:
我认为装配工,可以从钻床工入手。毕竟小厂装配工现配现打孔的机率蛮大的,如果是大厂,另当别论。另外可到网上买些装配钳工的书看看。不知你以前从事的是什么机加?

网友:
装配装配,装装配配。钻孔攻丝,熟练使用量具等等。

网友:
装配,80%工作是装,20%工作是配,你把配学好了,也就是真的好了

网友A:
大侠,装配这行需要多干、多思考;没事的时候看看手里有活的老师傅干活。还有这行需要基本功很好,一般都是学生时代就学这行了,半路出家干装配钳工的话,最好换个思路,学会老钳工的装配思路以及工装设计思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精密机械产品装配过程需要铲刮、配钻孔等等,这些是基本功,需要熬年头的。钳工的装配思路对你以后转型做设计、工艺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其实靠平时干活中的点滴积累。手里有活的老钳工,通常是可以独立设计各类精巧工装的师傅,这类精巧工装很多只需要增加气动、电动就可以做成半自动、自动的设备,比如说手摇曲线凸轮绕线机、手摇曲线凸轮测延时机;其中有些厉害点的钳工可以独立设计设备的。

楼主:
我现在干的就是机加工钳工  铣磨刨钻攻丝等工作  装配工是否要熟悉电气 液压知的呢?

网友:
必须看懂装配图。

楼主:

装配图看得不是太懂  只能看懂零件图 想学看装配图去哪找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装配这行需要多干、多思考;没事的时候看看手里有活的老师傅干活。还有这行需要基本功很好,一般都是 ...

网友:
有装配工的书呀

网友:
图纸得看到懂,尤其是装配图

网友:
多看看师傅们怎么装配,多操作几次就好了

网友(2015-07-16):
看多少都不如动手学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