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的电机怎么配电容

楼主(2015-04-26):
正反转的110V  150W电机要配多大的电容,运行电容,哪位老大知道。

网友A:
为什么要电容,变压器不好吗?
电容主要是蓄能和稳压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电容,变压器不好吗?
电容主要是蓄能和稳压功能吧?

是出台湾的机器,电机必须要配电容的,220V也是要配的

网友:
不懂电器来学习!

网友:
启动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