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怎么区分六根线?

楼主(2015-04-26):
双速电机出来的六根线弄混了,电机在设备内部,接线端子没法打开看,只出来六根线,是双速电机。线路箱里面有两组接线端子分高低速。问题是:怎么区分电机出来的六根线,哪三根是高速,哪三根是低速?用万能表能不能量出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万用表量。3个联通的是一组

网友:
不用。它是3根线一速,另3根分开什么都不接

网友:
嗯,变极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