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迷宫式密封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4-26):
各位网友:最近在拆卸申克激振器的时候发现迷宫式密封,请问谁知道迷宫式密封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硬硬的论文级别的话,百度里也应该好找。

我就说说白话吧(我也只会说白话)。

简单一个试验:

两根内径相同的管子。

一根是直管,长1m。
一根是乱七八糟折弯十多次的长管,但,两头距离也是1m。

现在两根管子的一头各接油泵,供油压力相同。

出口的流量是否相同?为什么?

这,是否和迷宫式密封一个道理?

名字里都说了,迷宫嘛。想找到出口?累死你。。。

网友:
你这是轴承盖迷宫密封圈 主要是防尘

网友:
轴承座挡盖和密封圈 各有凹凸槽

网友:
轴承座挡盖和密封圈

网友:
密封上很多沟槽逐次降压,到最后几乎和大气压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