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辊计算扭矩

楼主(2015-04-26):
如图,两条胶辊对压,有十几个丝变形。无其他负载,怎么计算输入轴扭矩大小。有没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

网友A:
复杂,弹性力学,如要精确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弹性力学,如要精确计算

不会弹性力学。只要误差不超过50%,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近似计算?
请大侠们支支招。

网友A:
胶辊多长?

网友A:
教你个简单方法,你可以用两拉力计,并做工装,看到你要的变形拉力多少,由于变形不是太多,可以近似看成压力下的滚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辊多长?

长度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简单方法,你可以用两拉力计,并做工装,看到你要的变形拉力多少,由于变形不是太多,可以近似看成压 ...

谢谢回复,电机功率按滚动摩擦计算2倍裕量仍启动不了。变形后扭矩比滚动摩擦大了不少。

网友:
你不算系数的?

网友(2015-08-26):
你可以假设是单根梁臂,两端支撑,根据你的变形量,计算出梁臂产生的变形量所需要的力的力(公式书上有),就可以近似的认为两胶辊的压力,再乘以你的摩擦系数和传动效率及辊的半径就是你所需的扭矩。也可以像楼上说的用拉力计也是个好方法,不知楼主现在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能否告知下,让我也学习下。

网友:
能否告知下,让我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