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柱面内壁上扫描切除!

楼主(2015-04-26):
请问怎么在这个柱面的内壁上(顺投影的曲线)开一条深度为2mm,宽度为3mm的槽!我用扫描时总是扭曲的不行了!(不好意思,prt文件传不了,此件内径22,外径28,长14,槽和端面角度为22.8. 槽最外侧起点为一端的1.5mm). 谢谢!另外,还要在此内壁的另外一侧也要开同样的槽。对称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投影到另外一侧。所以在柱面上另一侧无法形成扫描的导线。恳请大家能帮忙!不甚感激!

我现在的笨办法使把内层先做成外径26的,然后用一个方框拉伸切断整个柱筒。然后再在外边加一个厚度1mm的壁。但是这两个又无法组合。因为前面拉伸的会影响后面加的外壁!但在工程图中就显得是两个件了!有分层线!

网友:
你这样应该可以吧,为什么不成

楼主:
我的方法两个无法组合成一个实体!

网友:
包覆特征~

网友:
用螺旋扫描试试。

网友:
槽多长啊

网友:
是要这种效果是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把你做的这个文件发给我参考一下吗?非常感谢!
jicktom11@163.com

楼主:
我要画的是这个东西! 我刚才按8楼的朋友做了一下螺旋扫描。是可以生成内部的槽了。但不能生成这个图型。在扫描时总是显示“生成厚度为零的几何体”。 我知道是因为扫描到两端时过头了。但从这个2维图来看的确是出头的。所以不知道怎么画了!请大家指导一下!非常感谢!比较急!

网友:
等高手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
感觉挺简单的,解决了吗

网友:
给你做参考啊!

网友:
要想跟你那个草图一样的话,你把螺旋线的螺距调整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调整下螺距即可

网友(点评):
朋友,我看您的剖视图好像就是和我的草图一样的,您不是直接从您的剖视图来的吗?另外,你说的18#是指我画的这个吗?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自己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我按照朋友介绍的螺旋线的方式切除!但总是得不到如草图所示的直线型槽。槽投影总是扭曲的!请问 15楼的 “寂静天花板” 朋友,你是怎么切除的吗?谢谢!
另外xh107532,请问你是怎么切除的,你好像不是用的螺旋线!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本来就应该这样,你原图的投影不是真实投影的表现,是一种简化画法,是二维画图时无法想像到真实投影是什么样子而一种偷懒做法。另外,18楼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槽明显是无法用机床加工出来

网友:
螺旋扫面切除做出来肯定是圆弧状的,我采用的方法是直线投影到曲面上以后放样切除。压缩文件上传不了。

网友:
需要的话给我邮箱,发给你。

网友(点评):
我的邮箱 jicktom11@163.com ! 非常感谢!

网友:
15楼的 “寂静天花板” 你看我做出来的是槽是扭曲的吗?还有你怎么知道这个槽机床加工不了。

楼主:
我的邮箱:  jicktom11@163.com
真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协助!最几天被这个槽都搞的晕头了!

网友:
又学习了另一种画法。画出来不管是直线还是曲线的,实际加工出来后还是曲线(跟内螺距同理)。还有用普通机床就能加工出来,就是加大螺距的等距双头螺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