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气控单向阀么

楼主(2015-04-26):
这个阀怎么用啊 我用水试了  P-R是双向互通的,A在压力下才能通P,这个阀怎么用啊 什么原理啊青椒青椒

网友A:
气控分路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控分路阀。

怎么使用呢 我们现场用这个接到快排管路上用,只接的P,R两路,这个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点评):
A是控制路口,气压大于P路即开。

网友:
快速排气。。

网友:
梭阀,但是加了一个内控气口

网友(点评):
不是,多加了一条控制线,不叫梭阀,名称气控开关。

网友B:
快速排气阀,festo的就是结实
P-R是双向互通的?这个不应该吧,P和R是不可能通的,楼主通气试试
我们这儿用过SMC的,AQ340-06-00,AQ340-06-06,

网友C:
快速排气阀,P接管路A接气缸,气缸进气气流P至A时,梭阀阀芯右移堵住排气口,气缸正常运动,汽缸排汽,气流A至P,这时控制管线(虚线)使梭阀阀芯左移,堵住P口,AR口联通,气缸内气流直接排入大气环境(不经过换向阀)

网友:
上面我说错了,是快速排气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排气阀,festo的就是结实
P-R是双向互通的?这个不应该吧,P和R是不可能通的,楼主通气试试
我们这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速排气阀,P接管路A接气缸,气缸进气气流P至A时,梭阀阀芯右移堵住排气口,气缸正常运动,汽缸排汽,气流 ...

搜到个图,更形象了。。。。

网友(点评):
看这图感觉应该是活塞式结构,活塞的边缘弯曲这样当气流从至T时密封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