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铣刀加工铝制品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4-26):
加工零件是铝棒料 要铣成3等分  直线度 0.1-0.15
现在问题是洗完的直线度不好 总是超  严重的时候闭眼都能摸出来
10把刀片里 就一把能铣好的
锯片铣刀是75*1.5*27 24齿的 是刀具不对 还是什么原因
冷却液是铣油兑的机油

网友:
把握两点:1顺铣2先铣很浅的一刀作为导向。

网友A:
是不是粘刀啊?冷却液换煤油试试

楼主:
是顺铣的  数量比较大  而且是普通铣床加工 所以2 只能略过了
转数300 进给100

上图那样的刀具 没有修角 直接使用  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棒料没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粘刀啊?冷却液换煤油试试

不像是粘刀  就是  零件在胎具里排削不好 有时铣完3瓣的表面还有很深的划伤
煤油和铣油 区别大么

网友(点评):
洗油没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区别,干铝活时(铝活较少),用煤油,不容易粘刀。你可以试试!你这洗油是买的冷却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棒料没夹好

棒料的公差0-0.03 和胎具配合的很好
没有松动 很紧
就是直线度不好  3瓣都往一个方向偏
要是碰到好刀  直线度能在0.1之内

网友C:
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的问题?

1台加工中心 2台普铣 都这问题  表面划伤和直线度超差

网友:
刀不行,刀刃太密排屑槽太小,造成排屑不畅,加工面肯定不好,得换刀。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台加工中心 2台普铣 都这问题  表面划伤和直线度超差

按道理加工铝不会有这问题啊,试一下提高线速度,减慢进给,在不行换厚一点的锯齿片,最好就是拍一张加工的图片上来, 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棒料的公差0-0.03 和胎具配合的很好
没有松动 很紧
就是直线度不好  3瓣都往一个方向偏

用校表把铣床机头校一下看看铣头和工作台的是不是有偏差

网友:
锯片装夹问题,我估计,

网友:
没看懂,棒料怎样铣三等份?锯片刀不是用来开槽和切断吗?

网友D:
小窍门:将你那齿磨掉一半,既间隔一个齿敲掉一个齿即可。绝对经验之谈。
干铝件与干钢件的区别就是齿密度。
最好是定制:齿数要少,前后脚要锋利,铝件比钢件不要太考虑耐磨以及强度

网友(点评):
间隔一个齿敲掉一个齿即可。绝对经验之谈。谢谢贡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窍门:将你那齿磨掉一半,既间隔一个齿敲掉一个齿即可。绝对经验之谈。
干铝件与干钢件的区别就是齿密度 ...

磨过 排削也不好 特容易划伤表面
今天定制的刀来了但还没试过

网友E:
刀装在机床上,最好打下端跳

网友F:
每隔一个齿磨掉一个试试,齿太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装在机床上,最好打下端跳

打了表 在0.02-0.03也不行
铣出来还是偏
不是所有的刀都偏 也有洗完直线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隔一个齿磨掉一个试试,齿太密了,

上面那个定制的24齿刀 今天试过2把
一个直线度好 表面划伤严重
一个直线度差的厉害 便面粗糙度还行

原先老师傅把28齿磨成14齿的干过 好像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定制的24齿刀 今天试过2把
一个直线度好 表面划伤严重
一个直线度差的厉害 便面粗糙度还行

刀外圆75夹套做到65,齿用稀一点的,转速高一点走刀慢一点,装置钢丝刷帮助排屑,冷却冲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加工铝不会有这问题啊,试一下提高线速度,减慢进给,在不行换厚一点的锯齿片,最好就是拍一张加工的 ...

背景那个滋拉声 不是加工这个的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景那个滋拉声 不是加工这个的声

夹具有问题。

网友G:
锯片直径?齿数?刀杆固定?铣刀外径过内孔0.2mm?逆铣?小进给量?二次铣削?

网友D:
你这个另外一个方面要加强工件本身的刚性。最好走刀先留两端不走透,最后补走两端。常规走法从一端走透较细长的工件本身刚性也有较大影响。
俺我以前自己干过类似的,你这个定制刀应该基本可以搞定了。无非我后面继续改善用的是三面刃。

网友:
你确定不是夹具的问题?  试下把锯片的齿错开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锯片直径?齿数?刀杆固定?铣刀外径过内孔0.2mm?逆铣?小进给量?二次铣削?

锯片75*1.5*24   外圆还要加工刀厚只能在1.5以内
刀杆打表 夹刀端面0.005 外径跳动0.02
过内孔有1个多
顺铣
转速235、300、375 再高没试过 太快感觉费刀
进给118
一次铣削  3瓣有不能超过0.5g的重量要求

加工完的活 直线度和表面出深划伤 应该就是刀的问题
不知道刀具该怎么磨 才能避免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另外一个方面要加强工件本身的刚性。最好走刀先留两端不走透,最后补走两端。常规走法从一端走透较细 ...

这刀还是不行  听采购的说还有一种刀在定做中 半个月才能到
感觉3面刃那样的应该行 不会夹削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