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线的定长捆扎设备

楼主(2015-04-26):
最近需要做一个项目,如图所示,原先的都是采用半自动的设备来做的,主要是完成缠绕和定长,捆扎还是要人工来完成,现在希望采用全自动的设备来做,需要对毛线进行定长缠绕,然后完成捆扎,图片里面是纸张,实际使用时采用胶带来捆扎机构可能会简单一点,对毛线进行自动定长缠绕应该问题不大,自动捆扎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稳定的机构,推荐下,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后续的项目进展,以及设备图片会陆续更新!

补充内容 (2015-4-30 20:29):
之前产品图片不能上传,现在可以了,在11楼

楼主:
图片暂时无法上传,稍后传

楼主:
这个是产品图片

网友A:
还没看见图片,先说一下。

毛线捆扎,怎么用胶带?

还是耐心找合适的高浓度快干胶剂吧。

或者用淋膜纸,用超声波粘合纸头纸尾。(参考一次性纸杯子。。。)普通的热烫接,很容易伤到毛线。。。

网友(点评):
括号里的意思就是用淋膜纸的意思。。。,位置跑掉了。

网友B:
毛线定长数据能精确到多少?很关心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见图片,先说一下。

毛线捆扎,怎么用胶带?

纸杯纸碗不是热压粘合的?

楼主:
这个是手工做好的

楼主:
晕死,图片无法上传

网友(点评):
我上传图片,必须是在高级模式里。。。如果那里也不能上传,那八成是浏览器的问题了。或者鹰大在维护网站?

楼主:
这个是图片

网友(点评):
啊哈哈哈哈哈。。。。我为你着急啊!急得只能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见图片,先说一下。

毛线捆扎,怎么用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见图片,先说一下。

毛线捆扎,怎么用胶带?

目前,客户最常用的是用纸张来捆扎,纸张一般是用胶水来粘贴,这个在手工方式没有问题,用的是文具店里面的那种小瓶胶水,如果是自动化的话,要用胶水桶,和点胶设备了,快干胶很容易干燥,客户说一旦停机胶水不好处理,易造成点胶头堵住和胶水浪费问题,还有就是用透明胶带直接捆扎毛线,这个在手动方式情况下,很容易操作,但是要实现自动话,目前还没有比较理想稳定的机构来捆扎,我现在在想能不能用纸张来捆扎毛线,用胶带来粘贴纸张,和图片里面的那个做法,但是目前在捆扎机构上面,还没有稳定理想的机构。以前有那种数据线的捆扎是用pe铁丝线来捆扎的,但是,毛线行业没有人用这个来捆扎,然后这个带有金属好像客户不太接受。头痛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见图片,先说一下。

毛线捆扎,怎么用胶带?

目前来说淋膜纸回事比较好的选择,但是纸张的费用和超声波的费用,造价上去了,客户不太愿意啊

网友A:
省钱啊。。。那只能用纸带点胶水了。可还没看见纸带最宽有多宽啊。。。这个这个这个

点胶机怕不怕干,不是客户要担心的,而应该是你自己要考虑有没有办法解决了。

10kg几千块钱的进口超速干水性胶也有办法不让它干了。

想用涂刷的机构,那你是得琢磨个够了。

纸带宽度允许的话,琢磨琢磨喷胶的方法,机器一旦停下来,就把喷头泡进小水盆里。

100多万的德国进口设备也有这么玩的。调设备的时候,看着那个小喷嘴一个劲儿的点头去扎萌,超级可爱。

卷纸带,不用考虑捆扎机那么高大上的家伙了。反正毛线是软的,给你折腾的空间足够了。

不就是一条切好的纸张,把两边搭接的事儿吗?拿着发卡玩一会儿,差不多该有方案了。(没有?我借给你?我现在长头发,用着发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线定长数据能精确到多少?很关心这问题。

毛线自身有些许弹性,定长的精度不可能很高的,客户的要求也不高的,几个毫米的误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跟老妈或老婆问应该清楚啦。我老婆是够呛了。两年还没织完一条围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啊。。。那只能用纸带点胶水了。可还没看见纸带最宽有多宽啊。。。这个这个这个

点胶机怕不怕干,不 ...

图片里面的毛线的宽度大约100mm,捆扎的白纸的宽度约20mm,我参考了自动包胶机里面的那些,但是它们的包胶对象都是刚性固体,胶带好缠绕,但是毛线是软的,就不好处理了,如果是用纸张和胶带来捆扎,就像图片里面那样,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啊。。。那只能用纸带点胶水了。可还没看见纸带最宽有多宽啊。。。这个这个这个

点胶机怕不怕干,不 ...

网友(点评):
哈哈,真可爱!!!轮转印刷机的自动接纸微型版!!!就是看那个手指头在那里晃着挺吓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里面的毛线的宽度大约100mm,捆扎的白纸的宽度约20mm,我参考了自动包胶机里面的那些,但是它们的包胶 ...

用胶带的话,那不是很简单很简单吗?

1)在线卷好的毛线,抓住两头送过来;

2)同时,纸带卷伸出定长,两个夹子一个夹纸尾,一个夹纸头。纸头那边,纸头离夹子伸出3公分。

3)同时,胶带也放出5公分。

4)让胶带的头2公分左右压在伸出来的纸头上,尾巴再掐出2公分。

5)然后两个夹子兜着毛线,搭接纸头纸尾。就完了啊。

两个夹子的杆臂做成合起来时呈圆形,打开时两个夹子屁股对屁股在一个平面就行了。这样,毛线过来前,折腾纸张和胶带比较方便。合起来时,带胶带的纸头先到,没胶带的纸尾随后扣过来。

想玩机械式的机构,那就没别的,多琢磨弹簧。
按上面的思路,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原来两个夹子屁股对屁股平躺着的,合起来时各自还得180度转过来搭接,感觉行程不够或设备臃肿。
那就找个行程开关(带俩角,上面还带轮子的那种),一边扒拉着一边找灵感。

看得出来,你也是从小没怎么动手捣腾东西啊。想玩好机构,没别的,得什么都去拆了再装,必须加强对机构的“手感”。

机构,就跟女人一样,光看,不如摸过一次印象深刻长久。

书,必须看。但,书只能告诉你女人是啥样的。

网友C:
有难度,够你玩滴,看图片的毛线就没有卖相,捆还不能够捆紧

网友(点评):
子云兄,楼主照片里的最上面那个毛线,缠得紧紧的,捆得也紧紧的,你觉得还能有人要吗?就像充气袋薯片,没气了,你会买吗?

网友(点评):
明白了,这个产品是厂家内部使用,不对市场销售,哈哈哈

网友(点评):
就算是零售用的,有些毛线,从成产品到大妈手里这段日子,一直得保持蓬松状态。不然,毛线的蓬松程度不一,织出来的针织衫极其难看。。。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考虑细致,玩这类软的东西是“男做女活,一生的折磨啊”

网友(点评):
不光是毛线的蓬松程度不一、最主要的是捻度不一,这才是最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难度,够你玩滴,看图片的毛线就没有卖相,捆还不能够捆紧

你发的这个图片是厂家批量做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相当于母体,往往有好几百米,客户这边的做的事情就是用这个毛线来定长度,一般20多米一捆,把这个东西定好长度,捆扎好就行了,进入到下一家,好像是用来给洋娃娃做头发衣服什么的,具体不是很清楚,因为毛线都比较短的,又是人工弄的,没有捆扎得很紧,过几天我会把人工做的这些小设备传上来,他是用圆管来捆扎线的,如果捆扎得太紧的话,毛线脱不出来的,

网友C:
如果外部缠绕不考虑松紧带问题,可以考虑胶带缠绕机,自动切断胶带。先缠绕纸带,在缠绕胶带。
社区有介绍单层缠绕、还有一种是多层缠绕
简单的可以用橡皮筋搞定

网友C:
顺便说一句,虽然是20米,要是缠绕不好导致使用的时候打结就头痛了,直接使用的工人会骂人的
如果做成线球,从中心开始使用,觉得方便些,抽出顺畅,那就是用打球机了

俺做10米的绳子都怕被骂呢

网友(点评):
玩软的东西,事儿是特别多。我来安慰安慰你吧。。。别哭。。。或咱俩一起哭。。。

网友(点评):
不哭,坚决不苦,这里不相信眼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句,虽然是20米,要是缠绕不好导致使用的时候打结就头痛了,直接使用的工人会骂人的
如果做成 ...

对,毛线打结是个头痛的问题,正因为所处理的对象是软体,所以很多东西就会变得不稳定,你说到的论坛里面有关单层,多层缠绕的问题,可以发个链接给我吗?我去搜了,没有找到,麻烦了。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533&highlight=%B2%F8%C8%C6

网友(点评):
9楼有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外部缠绕不考虑松紧带问题,可以考虑胶带缠绕机,自动切断胶带。先缠绕纸带,在缠绕胶带。
社区有介绍 ...

橡皮筋捆扎,费用较高,因为客户的加工数量很大,一般一批都是几十万个,如果是皮筋的话,要去了不少费用,因为这个捆扎是一次性的,到了下架使用时拆了直接丢掉的,如果是纸张的话,很便宜,不心疼,是橡皮筋的话,人家不会给你回收了,就这么丢了,心疼,他们这个其实没有技术含量的,挣的就是纯粹的手工体力钱,目前考虑了很多种方案,结合各位大神的建议,再结合客户的切实需求,可能用纸张来缠绕,用胶带的固定纸张,设备制作成本较合理以及使用起来会更稳定,客户这边也较容易接受,但就是苦于没有比较稳定可靠的机构来实现,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东东,应该可以使用,我曾经咨询过,因为它捆扎最小直径过大,我不能够使用,具体不记得了,你可以去了解下,
结束机,直接使用塑料带,还容易拆

这样就容易多了,胶包纸也不是容易的事

补充内容 (2015-5-4 12:30):
改正:因为它捆扎最小直径过”小“

网友:
哪里的,这个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