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件发热

楼主(2015-04-26):
组合模剪完直接拉完拉成圆柱型,但拉出来每一个都很烫手,做没一会儿连模具都很热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动能转热能的缘故,很正常的。

网友(点评):
能量守恒的具体体现!好好学学中学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能转热能的缘故,很正常的。

但一般就是有点热,可这个做出来是很烫手

网友(点评):
这次转换的量更多咯。肯定是你的压料力或板厚比以前大,或润滑减少等等导致摩檫加大,热量自然就会增多。

网友B:
弹性变形是将吸收的能量变成内应力状态。塑性变形是将吸收的能量转变成热能。

网友(点评):
弹性变形是将吸收的能量转变成势能(也就是内应力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一般就是有点热,可这个做出来是很烫手

不会多啊!落料40mm拉出来直径24.3mm高14.5,材料是201,厚度03

网友(点评):
1、厚度0.3 这是图纸要求,实际厚度是多少? 2、压料力是否已经变更过?3、润滑油有否改变或减量使用?

网友:
很正常,摩擦力跟内部应力都会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弹性变形是将吸收的能量变成内应力状态。塑性变形是将吸收的能量转变成热能。

断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裂呢?

断裂是超出了塑性变形范围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裂是超出了塑性变形范围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断裂时,吸收能量转化成什么能量?有说法吗?
谢谢!

网友(点评):
断裂前是先塑性变形再降伏变形,之后才会发生断裂,因此还是要先吸收能量再转化为热量。拉断、剪断都是一个理,再要细论就得加上应力集中来讨论。

网友(点评):
LIAOYAO 大侠厚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裂时,吸收能量转化成什么能量?有说法吗?
谢谢!

断裂时,吸收的能量可以转变成动能,声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