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孔的位置精度

楼主(2015-04-27):
部件结构如下图。材料为304#钢。
请教大家用什么方式或用什么设备加工才能保证4个孔的位置精度?

网友A:
标准机械小白,说点个人意见。
图标注有问题吧!最起码114尺寸要标个平行度吧,不然你怎么保证0.05的垂直度?另外你的基准面A是取的两个贯通孔轴线的相近线还是114尺寸的两个侧边的中间相近平行线?这两种要求完全不一样吧!
想做好贯通孔,你的0.05要求真不高(mm单位)。直接给加工师傅,简易工装,或者搞精度机床加个分度就搞定了

网友B:
用5面体加工机床,一次装夹直接完成

网友(点评):
奢侈了,车+分度头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想只要外形磨的角尺用快丝也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C:
没有孔的定位精度要求,这个垂直要求,只要六个面做好,弄台不是太烂的摇臂钻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机械小白,说点个人意见。
图标注有问题吧!最起码114尺寸要标个平行度吧,不然你怎么保证0.05的垂直度 ...

谢谢你的关注。
我的意思是这样。外面矩形要求不高。但是与矩形中间的大孔垂直的4个小孔要互相垂直,还要与大孔垂直,四个小孔轴中线交点在大孔轴中线上。
不过对于位置公差标注我不太熟悉,可能我标注的内容或方式不能完全表达我的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外形必须磨好,不然你哪一个毛培来加工两个孔就得需要做工装了,不然你第一个孔做好了第二个孔的基准在哪找

网友D:
用芯轴夹持在四轴加工中心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我的意思是这样。外面矩形要求不高。但是与矩形中间的大孔垂直的4个小孔要互相垂直,还要 ...

按我上面说的意思,怎么标才合适?请先生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孔的定位精度要求,这个垂直要求,只要六个面做好,弄台不是太烂的摇臂钻就可以搞定

谢谢你的关注。
我的意思是这样。外面矩形要求不高。但是与矩形中间的大孔垂直的4个小孔要互相垂直,还要与大孔垂直,四个小孔轴中线交点在大孔轴中线上。
不过对于位置公差标注我不太熟悉,可能我标注的内容或方式不能完全表达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面体加工机床,一次装夹直接完成

这种加工机床可能不好找吧?

网友:
五面体加工机床不好找,卧铣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我的意思是这样。外面矩形要求不高。但是与矩形中间的大孔垂直的4个小孔要互相垂直,还要 ...

基础的面必须加工好,不然没有定位基准,其他形位要求就都是扯蛋。除非上4轴以上的加工中心

网友:
方法有好多!!!!主要是定好基准!!!!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多的话,精加工六面,NC加工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我的意思是这样。外面矩形要求不高。但是与矩形中间的大孔垂直的4个小孔要互相垂直,还要 ...

。。。基准一般分为设计基准、加工基准、量测基准、组装基准。你选择的基准是设计基准和组装基准,完全抛弃了加工基准、量测基准,加工师傅和检测的哥们会发疯的。请问加工师傅怎么开第一个作为基准的孔?量测时又如何以设计基准进行量测?四个基准尽量统一,或者大部分基准统一,不统一的又不影响相应工段的工作,那才是合格的基准。你的基准都存在脑子里,别人见了都搞不定,那你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一般分为设计基准、加工基准、量测基准、组装基准。你选择的基准是设计基准和组装基准,完全抛 ...

是这样。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础的面必须加工好,不然没有定位基准,其他形位要求就都是扯蛋。除非上4轴以上的加工中心

谢谢。

网友:
数车和4轴加工中心各一台。
1,下方料。
2,上加工中心,平口钳夹持,飞2个面到25。
3,上数车,4爪夹持,车62的孔。
4,上加工中心,62孔定位并压板,找正圆心,铣114外形。
5,上加工中心转台,62孔定位并压板,找正外形和转台中心,打10的孔。
打毛刺,清洗,结束。

网友: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你不是有个62的孔吗。上面有4个洞。你就加工一个方料120的,然后中间加工出62的突台。然后定位4个孔。压紧,然的你就定住方料加工就可以了。打完一个换一边,前题是你能不能做得好这个方料,别说0.05就算你是0.01都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芯轴夹持在四轴加工中心都可以做。

这狗屁东西还用得着4轴加工中心?真是大炮打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