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 Dimension, 和Measurement 这三个在机械制造范围内是如何理解和应用的?

楼主(2015-04-27):
请教各位大侠,Size, Dimension, 和Measurement 这三个单词在机械制造范围内是如何理解和应用的?它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可以互换?有什么各自特殊的地方只能单独使用?

网友:
英语不好,围观高手作答。

网友A:
size 是大小,一般指零件的整体外形,或者说外观尺寸。多用于下料参考。
dimension指尺寸标定,就是你图纸上标注的所有尺寸。
measurement是指测量值,一般是检测、生产中使用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 是大小,一般指零件的整体外形,或者说外观尺寸。多用于下料参考。
dimension指尺寸标定,就是你图纸 ...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例句?

网友B:
技术要求经常说Dimension shall be measured at the bottom(top);These dimensions are considered critical to fit or function; Dimension shall be conform '3D data (2D data)'.

网友:
尺寸 标注  测量

网友(点评):
能否举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要求经常说Dimension shall be measured at the bottom(top);These dimensions are considered crit ...

我这里有个图例,对此可不可以考虑用size来替代dimension?

网友(点评):
这里不能换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