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模量跟抗拉强度、硬度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5-04-27):
今跟老板争论变形,俺建议用Q345,老板坚持Q500,理由是同样结构同样受力下QT500抗变形能比Q345强,因为QT500抗拉强度比Q345大。还一脸鄙视,让俺回去好好看书。哎~看书去了,那问题又来了,弹性模量跟抗拉强度、硬度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材料在弹性变形阶段,其应力和应变成正比例关系(即符合胡克定律),其比例系数称为弹性模量。弹性模量是工程材料重要的性能参数,从宏观角度来说,弹性模量是衡量物体抵抗弹性变形能力大小的尺度,从微观角度来说,则是原子、离子或分子之间键合强度的反映。凡影响键合强度的因素均能影响材料的弹性模量,如键合方式、晶体结构、化学成分、微观组织、温度等。因合金成分不同、热处理状态不同、冷塑性变形不同等,金属材料的杨氏模量值会有5%或者更大的波动。但是总体来说,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是一个对组织不敏感的力学性能指标,合金化、热处理(纤维组织)、冷塑性变形等对弹性模量的影响较小,温度、加载速率等外在因素对其影响也不大,所以一般工程应用中都把弹性模量作为常数。弹性模量可视为衡量材料产生弹性变形难易程度的指标,其值越大,使材料发生一定弹性变形的应力也越大,即材料刚度越大,亦即在一定应力作用下,发生弹性变形越小。弹性模量E是指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单位弹性变形所需要的应力。它是反映材料抵抗弹性变形能力的指标,相当于普通弹簧中的刚度。
抗拉强度即表征材料最大均匀塑性变形的抗力,拉伸试样在承受最大拉应力之前,变形是均匀一致的,但超出之后,金属开始出现缩颈现象,即产生集中变形;对于没有(或很小)均匀塑性变形的脆性材料,它反映了材料的断裂抗力。
硬度,物理学专业术语,材料局部抵抗硬物压入其表面的能力称为硬度。固体对外界物体入侵的局部抵抗能力,是比较各种材料软硬的指标。
而,弹性模量抵抗弹性变形的指标,抗拉强度抵抗塑性变形的指标,三者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老板一个外行装什么

网友(点评):
给他科普下,哈哈

网友:
楼上的,赞一个!

网友B:
但是 楼主看书了,怎么还是没看明白呢?

网友C:
钢材弹性模量都差不多,就是说同样应力应变是接近的,Q500只是后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 楼主看书了,怎么还是没看明白呢?

大侠,您看了吗,讲解讲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材弹性模量都差不多,就是说同样应力应变是接近的,Q500只是后死而已,

貌似Q345弹性模量大于球铁

m_e
模量大的应变小
球铁全称是球墨铸铁,是铁,不是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在弹性变形阶段,其应力和应变成正比例关系(即符合胡克定律),其比例系数称为弹性模量。弹性模量是工 ...

记得看过一篇论文,说是硬度与弹性模量有关系,平方根的关系还是什么了,不知道那篇论文的有多大水分

网友(点评):
是有关系的,看过有资料上有LAQT的stress-HRC的图,一般情况下,更高硬度的钢具有更高强度,但越硬,脆性上升,表面的缺陷和原始微裂纹的影响会放大,诱发脆性断裂,越是硬越容易发生。

网友:
大侠,弹性模量与抗拉强度和硬度是否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不知道

有一点你要跟你老板确定好,让他搞好了刚度和强度的区别。。。
在做设计时,钢材我们都取一个弹性模量,相同结构,你觉得Q235不行,你就是换了Q100000也一样。

就这样就被外行唬住了,你也有问题

网友:
同样的结构和尺寸,弹性模量大的刚性会好点,也就是说抗变形能力强。一般钢材弹性模量都差不多,如果仅仅为了提高刚度而更换更加昂贵的材质,这样效果不大。你们老板说的强度大,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强度问题,抗破坏能力。

网友D:
硬度和强度 是有关系的,看过有资料上有LAQT的stress-HRC的图,一般情况下,更高硬度的钢具有更高强度,但越硬,脆性上升,表面的缺陷和原始微裂纹的影响会放大,诱发脆性断裂,越是硬越容易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您看了吗,讲解讲解啊?

2楼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不过如果你没打错字的话,QT500 应该是铸铁吧,抗拉强度竟然被认为是大于低合金结构钢的Q345,。套用已经不流行的话“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度和强度 是有关系的,看过有资料上有LAQT的stress-HRC的图,一般情况下,更高硬度的钢具有更高强度,但越 ...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在有材料的全部参数下,选择材料时还是应该看他的主要参数吧,

网友:
硬度跟处理方式有关,比如冷作硬化,相同处理后,则抗拉强度越大的材料硬度越大。但是弹性模量区别很小。

网友:
钢材弹性模量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