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视频中转盘上的气爪是怎么动作的?

楼主(2015-04-27):
貌似气爪经过改装?

视频:http://www.hdv.tw/b7f0b0843143b035f4bc5559acf57414

网友:
气爪气缸 !到气立可,  smc  应该有的  也叫手指气缸。

网友:
可能是单动夹爪,气缸尾部开了孔,后面法兰上装了进气接头

楼主:
注意:转盘上一圈的气爪好像是不用气驱动的,注意气爪尾端的那个圆柱,像是气爪经过了改造了。
要是这样,真是佩服这个就地取材的方法。

网友A:
汽缸怎么不用气,神了

网友:
不错,深受启发

网友:
气缸是SMC 单作用(常闭)端台型 个人理解后面进气改成了用快速接头的形式
另外视频分割器用链条带动有什么好处(我一般用的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缸怎么不用气,神了

我认为是把气爪拆了活塞,加了个弹簧、压杆,说白了就是用了气爪的夹爪机构而已,省了自己做了,多聪明

网友(点评):
这个玩法第一次见,一般都是自已弄,这个这样弄省事,比较适合非标机。

网友B:
楼主是在做推广吧,要不视频里的源代码里咋会直接有对应到本帖。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做推广吧,要不视频里的源代码里咋会直接有对应到本帖。

我没有做推广,我就一做设计的,不明白视频里的源代码里咋会直接有对应到本帖?能否截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做推广,我就一做设计的,不明白视频里的源代码里咋会直接有对应到本帖?能否截图看看?

看看 134 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134 行

呵呵,你如果去找论坛里类似有视频链接的看看,应该也可以看到一样的结果。
另外,你可以复制下那个视频地址,关掉浏览器再重新打开,然后粘贴视频地址单独打开视频,再看看134行。

我发此贴的目的:我觉得视频中设备的设计者独具匠心,拿气爪来稍加修改就可以用做一个比较麻烦的机构,
我不认为那一圈的气爪是气控的,即便只是在个别工站动作,如米米hu所言“快速接头”(到了这工站,快速接头
接上通气,然后断开?),我想如果这样设计,那这机构是不严谨的。
当然也许我想错了,或许有懂的人,来说一说。那气爪尾端的圆柱是干什么的?

楼主:
另外,潭子分割器和SMC的知名度用不着这样推广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如果去找论坛里类似有视频链接的看看,应该也可以看到一样的结果。
另外,你可以复制下那个视频 ...

视频与你的截屏都看了好久,找到气爪缸的型号为 MHZ2-16C ,这是单动缸。

俺也确定和你一样的看法”拿气爪来稍加修改“,”那气爪尾端的圆柱是“ 受压杆,动作是在截屏的上图可以找到,外围有气管的工站就是气爪动作的驱动源。

网友C:
是机械结构,将气动夹爪改装、通过压活塞杆作为动力源。
转盘约28个夹爪,如果气动驱动的话得要28位旋转接头,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的位旋转接头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机械结构,将气动夹爪改装、通过压活塞杆作为动力源。
转盘约28个夹爪,如果气动驱动的话得要28位旋转接 ...

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2017-03-28):
工序太多了

网友:
看着像机床的刀盘啊

网友(2018-04-05):
视频好像挂了啊,我打开好像看不了

网友:
视频看不了

网友(2025-09-04):
好老的帖子了,我贴个型号说明吧,供有需要的人参考,型号是MHZ2-16CM 。
单作用常闭的手指气缸,尾部是端台型-M5通孔,
我的理解是不需要改装气缸在需要动作的工位通过外部机构压紧气缸尾部的端台达到密封并且通气实现气缸动作。

网友:
可以打开的视频链接,附图是气缸型号
https://haokan.baidu.com/v?vid=4886165800081639183

网友: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靠近相机这边那个夹爪是打开的,那个气缸就是夹爪的驱动气缸。
左边也有一个,一个上料,一个下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