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尼龙套两端止口,请教

楼主(2015-04-27):
加工尼龙套两端止口,孔径Φ47 (+0.03 0)  Φ55(+0.03 0) 如果先加工孔后,再加工外圆,会造成孔径用百分表测量+0.1-+0.15 ,如果先加工外圆后,会造成装夹不稳,造成加工孔径不同心

楼主: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有量的话注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量的话注塑

注塑的时候可以连轴承一起放上

网友:
这个轴承孔就应该做成通孔,然后车道槽用卡簧,这样做加工太麻烦。轴承孔稍微做小点没事的吧?反正尼龙有弹性的!

网友:
先车内孔轴承档,以轴承孔为基准做个夹具,再车外圆与台阶

网友:
加工工艺问题

网友:
感觉先做43的孔留余量,再车外圆,切断一部分,然后精车内孔切断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标准件,又现成的,就不知道尺寸合适不,也是一个尼龙内部两个轴承,忘叫什么了。在一个卖地脚和万向轮的店里看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