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出来的孔位置度超差怎么解?

楼主(2015-04-27):
加工中心加工铸铁,用硬质合金钻头钻出的孔位置度超差太多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知道的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图纸要求多少?目前超了多少?

1.加工面状态?

2.钻头质量?

3.可以考虑加工定心钻,然后再钻孔

网友:
支持楼上的提问条件

网友:
是偶然的吗,还是一开始干就超差

网友:
超差的孔内有无缺陷?

网友:
内容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