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0i 相对位置归不了零怎么办,谁有解决思路啊

楼主(2015-04-27):
各位大神,法拉克0i 相对位置归不了零怎么办,谁有解决思路啊

网友A:
怎么回不了 要说清楚 是限位开关线断了 还是编码器的问题 这个要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不了 要说清楚 是限位开关线断了 还是编码器的问题 这个要先判断

机床是绝对式编码器, 不需要会零,我问的是面板上显示的相对位置无法归零

网友:
弄到相对页面,安相对---操作 ---------选择(预置或者 归0 )

网友(2015-05-27):
G28U0,W0

网友:
  相对位置部在零位没有关系的, 在面板上就可以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