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轴承衬套,怪怪的!

楼主(2015-04-27):
今天因为风冷式冷冻机的一台散热风扇异响,初步确认风扇电机坏了。拆下散热风扇,分解风扇电机,发现轴承外在还有个“衬套”,且两边都有。轴承装在“衬套”里,然后再装在电机轴承档内。之前没有碰到过,这种“衬套”起什么作用,哪里能买到!?哪位大师知道的回复一下!拜托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结构,看不出有什么有作用

网友A:
不会是加工时孔加工大了的补救措施吧

网友:
量一下自己做就行了。如果不是批量的话,就是修配的结果。还有就是一个轴承档(壳体)可以用在不同尺寸的轴承,这样可以减少零件个数,这在有些减速机上也有这样用的。

网友:
加工错件后,补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加工时孔加工大了的补救措施吧

有道理,我就这么干过 哈哈

网友B:
原因1:孔一开始就做大了0.05。做镗床的老李为了不被扣奖金,连夜找来车床部的说:老张,赶紧帮我赶几百个塑料套子出来,我让镗床那边把孔扩大2个毫米。老张:这行吗?老李:放心把,没问题的。我都是大厂出来的,我们以前一直这么干。

原因2:装配的跟设计说,你这个孔外壁过盈配合,太tm难装了,你到底会不会啊。然后去老板那里告状。老板回来跟设计说,你把孔改大,加个塑料套,轻轻一压就进去了,容易装配,也是过盈配合。设计说:没有这样设计的啊。老板说:tm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我说了算。你这毛头小子懂个毛线球,我做几十年机械了,我还不比你懂吗?

然后就出来了。

以上内容纯属虚构!~~

网友(点评):
第 2点说的比较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1:孔一开始就做大了0.05。做镗床的老李为了不被扣奖金,连夜找来车床部的说:老张,赶紧帮我赶几百个塑 ...

领教了!还以为是什么特殊的结构!

网友:
1.减震缓冲
2.降低装配难度,橡胶变形补偿误差;防止轴承外圈与轴承孔发生滑动摩擦。
3.隔热(我猜的)
你这东西是橡胶的吧,进口的电动工具里通常都有这个。不是补救措施。

网友C:
我们公司之前抄了一个德国的设备,里面好几处都是这种结构。但是衬套比你这个厚很多,轴是齿轮轴,但是也会有地方是直接用轴承安装的。最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类似于配磨垫片一样,保证齿轮啮合,调整间隙。顺便问一句,你的那个轴承是用来安装什么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之前抄了一个德国的设备,里面好几处都是这种结构。但是衬套比你这个厚很多,轴是齿轮轴,但是也会 ...

散热风机的电机轴承。轴承是6204zz的!

网友:
应该是孔大了的补救措施

网友:
我估计是 1 是防止热变形  2是减震

楼主:
厂家回复“经了解,风机批号为2011年,属于我司上一代的产品。此“衬套”是用作绝缘处理的,是我司自制的配件,估计市场上比较难买到”。同志们这是外转子电动机轴承用的绝缘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1:孔一开始就做大了0.05。做镗床的老李为了不被扣奖金,连夜找来车床部的说:老张,赶紧帮我赶几百个塑 ...

我说个不虚构的     发生在我们公司
 以前一直很“好装”(什么原因就不说了) 半年前改了零件公差后 生产一直在叫,这这么装?扯了多次后,甚至我去给他们示范过(我用铣床压的),他看后很震惊的说:“难道我还要去找个人专门压轴承?”  我无语了(那个零件不是我负责的 我只是同意设计者的看法  并表达了我的看法,我纯属多事的)。 大半年了,他们挺累的, 加工商按图纸公差加工到位后,东西回厂后 顺利地过了品质,进了仓库,可到装配人员手里后 ,为了不每次装就要修,他们就找齐整批零件  拿外面去加工一下。听说这样干了好多批了,在这里我想对我那些可爱的同事及领导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网友:
绝缘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1:孔一开始就做大了0.05。做镗床的老李为了不被扣奖金,连夜找来车床部的说:老张,赶紧帮我赶几百个塑 ...

哈哈

网友:
不管是补救措施还是特意为之,这种做法看来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楼主:
我估计他们那个时候嫌绝缘轴承太贵,想的折中的办法。厂家说现在已经不用这种绝缘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