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调质钢车削加工表面质量如何保证

楼主(2015-04-27):
10mm直径的45号调制钢棒料,车削加工加工表面很粗糙,如何选择车削参数?我用的是硬质合金涂层刀片,精车余量0.3mm,主轴转速2000r/min,f=0.1,车削出的6mm轴表面粗糙,无法使用。

网友A:
又是一个注册几分钟就问问题的,老鹰能不能设置一下准入门槛啊。不然拖低论坛水平啊。很多高手都不愿意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注册几分钟就问问题的,老鹰能不能设置一下准入门槛啊。不然拖低论坛水平啊。很多高手都不愿意来了 ...

注册几分钟就不能问问题了?论坛不就是讨论交流的地方?你先能回答问题在说吧

网友(点评):
不是不能问问题,论坛问题至少得是自己努力了,解决不了了,再到这里求助,你说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注册几分钟就问问题的,老鹰能不能设置一下准入门槛啊。不然拖低论坛水平啊。很多高手都不愿意来了 ...

我想问一下,论坛只准高手问问题吗,只准问很有水平的问题吗,什么叫拖低论坛水平啊,这是个学习的平台

网友:
首先看看你的线速2000*6*3.14/1000=37.68,再看看理论粗糙度0.1*0.1/0.4/8000*1000000=3.125(估计用0。4半径的刀尖),线速不行,理论粗糙度也不行,再看刀具材质也不行,精车余量也不行,铁屑压不住刀,能车光亮才怪了!也许冷却润滑也不行,哈!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批评和指点,俺会努力学习滴,还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