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柔性检测设备多级分料、码排机构的探讨和求助

楼主(2015-04-27):
手上现有一项目,情况描述如下:
产品为长方体,约30X16X6(长宽高 mm),经过我们的影像检测设备检测完成后要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分类,大概要分六到八类,产品从设备的检测工位检测后是通过传送带流出的,目前是靠人工用手从皮带上拿下并码排到托盘上,码排满一盘后送到下个工序,人工码排没办法分类码排(因为不在器件上做分类标记,器件通过传送带传送后已经无法辨识它的分类),且不省力,不符合自动化思维和理念,因此现需解决自动分类码排的需求,码排需要成排成列的比较整齐,检测机的节拍是1.8秒一个产品,考虑成本和效率又不能用多轴机械手,并且器件表面又不能有太大的摩擦力,怕摩擦产生划痕,又因器件有比较多的规格,需要兼容,方案之前想了许久,一直没什么好方案,所以这么一个功能模块就一直拖着了,刚好这段时间有些空档,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此现在到这里找各路英雄头脑风暴一下,还望各位大神踊跃发言,不吝赐教。在此先谢了!

网友:
那个分拣兔子的视频在哪里啊?楼主没见过?不是在机械乐园,就应该在MechLib里边。

摄像头位置,X,Y都是0。

夹子的位置为X1,兔子在皮带上离中心线的距离为Y1。皮带轴转动,把兔子送到X1时,夹子移到Y1夹走兔脑袋。

一个夹子忙不过来?那就多弄几个夹子。

就是数据采集和编程的事儿了。

我这种搞机械部分的,钱都得送给搞电的了。

网友:
"考虑成本和效率又不能用多轴机械手"
看到楼主这句话基本都不想说什么了,楼上的大侠是让你用连杆机械手,那玩意国产4万一台,国外品牌就不说了。
其实用xyz三轴直线运动模组丝杆+伺服就解决了。

楼主:
这个模组超过1万估计老板都无法接受(我个人估计的),并且是要多规格产品兼容,要分6~8类,在1.8秒以内即使用直线运动模组都不一定跟得上。所以我感觉自己目前是没招了,所以才请大家点拨点拨。设备做成后可能要量产个十几台左右,所以老板死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