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接头求助

楼主(2015-04-27):
请问压力表接头有没相关的标准件可买?
一端跟DN15的管子焊接,另一端接压力表,螺纹NPT1/2
还一种一端跟DN15的管子焊接,另一端接压力传感器,螺纹NPT1/2
急望大侠们相助!

网友:
市场上很多的吧,螺纹别搞错了就行

网友:
找一些美国街头制造商

网友:
没有那种接头吧,一般两端都螺纹或者一端快接一端螺纹,或者两端快接,要不你买两边都是螺纹的,看看可不可以将一端焊在管上,只是没见过这种做法,一般通流体的管道尾端都有攻牙出来。

网友:
LZ,偶这里可以给你生产你所要的压力表接头,QQ:55965718

网友:
这个有配套的吧,压力表一套的还有个橡胶垫,或者O型圈,放到液压表的内螺纹内,拧紧就好了。您这是是用在气压上还是液压上?

网友:
好像帮不上什么,百度看看吧!

网友:
床子上自己做个焊接上 估计来回采购时间都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