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机械设计禁忌,其中一个例子不明白。特请教各位

楼主(2015-04-27):
最近在看机械设计禁忌,其中一个例子不明白。特请教各位

网友:
我看到的区别就在于高速出轴部分,正图上和齿轮相距较远,而误图上较近。
如果发生变形,误图确实比正图要来得更大一点

网友A:
错误图中,负载变形力作用点靠近轴中间,而扭转力作用点靠近支撑端点(轴端);正确图中,负载变形作用点(即齿轮位置)往轴端移了,靠近支撑端,扭转作用点靠近轴中间。
负载力要大于扭转产生的回复力,按照力矩看,错误图负载变形力大而且力臂比扭转力长,两两相乘差距更大了;正确图负载力大但是它的力臂要比扭转力短,结果要好很多。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终于看懂了。

网友:
楼上回答  给力

网友:
轴扭转引起齿顶线扭转成斜线,轴弯曲也会引起齿顶线倾斜成斜线。那么
左图中这两种效应是互相叠加的,齿顶线会更加倾斜,偏载更严重;
右图中这两种效应是互相抵消的,减缓或消除偏载。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并且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想很清楚  先留名

网友:
太笨,看不懂

网友:
说白了就是要远离外部干扰,就是联轴器的干扰,保证自身所受干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图中,负载变形力作用点靠近轴中间,而扭转力作用点靠近支撑端点(轴端);正确图中,负载变形作用点( ...

不敢苟同
支撑点的位置,不是减速机壳体上的轴承孔位置么?并不是接电机的联轴器
我觉得5楼说的更靠谱一些。

@bamboo   这个问题我记得前几年就在论坛里出现过,而且还不只一次,但我也始终没弄明白
后来看了一个关于刚性的论点,大约有点模糊的和这个问题相像。
对于交变负载,有时候刚性太好也不是好事,容易瞬时过载,不能靠弹性变形“储能”,例如铸铁的冲击韧性就很小,例如小球用一根细线吊着,小球突然下落,细线会断,而如果换成橡皮筋或者弹簧就不会断,例如齿轮的轮齿淬火硬度过高轮齿也会过载折断。
对于这个问题,除去5楼的原因,当然我认为5楼是正确的,我觉得还和这个“刚性”有关。干过车床的都知道,棒料夹持时伸出的约长,切断的时候越容易振,是因为刚性差,伸出的越短,刚性越好。这个高速齿离原动机远了,刚性差,就有一定的韧性,能随着被动齿轮“随动”,更好的保持全齿啮合。而误图由于刚性好,很可能在负载过高时高速轴轴线会弯曲。正图虽然也弯曲,但是因为刚性差,齿轮会随动,在轮齿宽度范围内更好的保持与轴线平行。

不知道对不对,求高手。@zerowing

网友(点评):
弯曲变形还是有的。原文说得很清楚了。双点力简支梁,特别是大小不同的两个力,使得梁产生弯曲。挠度大小取决于支点位置和力的大小。设计思路上,则是通过扭变抵消部分的弯变。储能是另一方面,但不是决定因素

网友(点评):
兄弟,你的知识学杂了~。理论力学和弹性力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一个是刚体一个是“变形体”,记得有个帖子阐述过一个现象:同一题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解法各不相同,就是这个道理了

网友(点评):
不是吧,弯变和扭变是材料力学的范畴吧。我也没当刚体分析啊,哈哈~~

网友:
不是太懂,还是要多学

网友(2015-06-30):
网上找到的图,楼主看看

网友:
不太明白,还要学习啊

网友:
互相链接一下

为什么二级齿轮箱高速级齿轮须布置在远离输入轴的一端?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6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图中,负载变形力作用点靠近轴中间,而扭转力作用点靠近支撑端点(轴端);正确图中,负载变形作用点( ...

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