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调速盘拆不下来

楼主(2015-04-27):
如图,盖板和调速盘一起往外撬就是出不来,请教大侠应该怎么拆?

网友:
铭牌拿掉,应该有螺丝孔 松开就出来了 ,画怎么大力气胡整

楼主:
打齿了,请问这个的模数是多少

楼主:
不好意思,网速问题图片没传上来

网友:
直接找厂家购买,这个保险,要是不怕质量差点就找卖机床配件的问问。你不清楚只要发图片到厂家,告诉机床型号就OK了

网友:
齿轮上刻有齿数的,量下外径,查下表就知道模数了。或者把机床型号和齿轮外径与齿数报给配件商他们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买到了

网友:
机械加工干了16年了,最在行的也是车床了,比较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