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咬齿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5-04-27):
齿轮咬齿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中心距固定的。

网友A:
如果你不打算换的话,
传动要求也不高,
那么磨磨咬合的齿面。

网友B:
咬齿量不大的话加研磨膏空载开机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咬齿量不大的话加研磨膏空载开机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打算换的话,
传动要求也不高,
那么磨磨咬合的齿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打算换的话,
传动要求也不高,
那么磨磨咬合的齿面。

你是说磨齿  减小公法线?
不可能只是个别齿咬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磨齿  减小公法线?
不可能只是个别齿咬齿啊

咬齿的原因很多,
要具体分析。
如果是公法线的问题,
那么调整中心距最直接。

网友:
算算看换模数能不能解决。。。

然后到北京东路溜达一圈。

网友E:
什么信息都没有,是设计问题还是制造问题,是新齿轮还是买来的二手设备上有此现象。光说一堆谢谢,根本不谈感受。请问楼主,知道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信息都没有,是设计问题还是制造问题,是新齿轮还是买来的二手设备上有此现象。光说一堆谢谢,根本不谈 ...

不好意思,小朋友做的项目,遇到点问题,已经解决啦。谢谢大侠的教诲。

网友(点评):
把出现的原因和结果发出来,或者拍个照片,讲解一下,这才是实例,才会进步,要不帮助你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了。

楼主:
齿轮带动四杆机构,本以为是齿轮的问题,全部拆了检查一下,发现是四杆机构存在死点,通过调整四杆机构长度,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