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 温度在700~800度左右

楼主(2015-04-27):
最近公司需要做一个东西,要求承受的温度为700~800℃ 。一般的密封件都达不到这个温度要求。应该怎么更改设计来满足要求呢?或者有什么好的密封方法呢?设备对密封性要求及其严格,要求可拆卸的。因此不能用密封胶的。求助大神~如以下附件 序号(1)处~

网友A:
1,内腔水冷,

2,密封面喷涂Cr2O3,

3,碳化硅密封环,研磨,

网友(点评):
只能佩服,信手拈来

网友B:
金属空心O型密封,坐等其他方案。

网友C:
有一种金属波纹管密封,
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D:
图纸没有看明白,机械密封装载哪儿?轴径转速压力等要求呢?

网友(点评):
这应该不是我们说的包含动静环的机封,就一个静端面密封,温度高。

网友E:
咨询约翰克兰,国际顶级机械密封制造商

网友F:
静密封,可以用水玻璃,耐温12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腔水冷,

2,密封面喷涂Cr2O3,

感谢998大婶,前两天不在没来得及回复您!谢谢哈~我一直因为这个问题很困扰,刚有点眉目老板又要改。顺便问大侠下,陶瓷棒13mm 不锈钢管是15mm,把陶瓷棒放入不锈钢管中,那么单边还有1mm,陶瓷管伸出不锈钢端面150mm 那么小的间隙还有好的方法进行密封呢?我在网上想找到这样的密封胶,但空间太小不晓得怎么打胶。也不懂什么样的胶填入之后,在经过700左右的高温能够完全密封呢?我知道有的胶温度高就干裂了,就有间隙,这样气体又跑出来了~大婶,你见多识广,帮我看看啊~最近搞的头大~

网友(点评):
感谢998大婶 这个亮瞎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密封,可以用水玻璃,耐温1280℃

在不锈钢和陶瓷之间可以用水玻璃?不锈钢件和陶瓷的间距只有1mm 这个怎么注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没有看明白,机械密封装载哪儿?轴径转速压力等要求呢?

对的 不是东京密封 就是静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金属波纹管密封,
你可以查查看。

感谢您,现在的方案是陶瓷和不锈钢之间怎么来密封 间隙只有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空心O型密封,坐等其他方案。

呵呵 现在想在不锈钢和陶瓷之间进行密封,密封的空间之后1mm 大婶还知道怎么密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998大婶,前两天不在没来得及回复您!谢谢哈~我一直因为这个问题很困扰,刚有点眉目老板又要改。顺便 ...

用‘碳浸渍盘根’,你自己搜一下选个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石墨类的密封垫,耐温大约在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碳浸渍盘根’,你自己搜一下选个东西就可以了,

盘根都太大了啊,我要密封1mm的间隙 意思是要用东西塞进这1mm的间隙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现在的方案是陶瓷和不锈钢之间怎么来密封 间隙只有1mm

有用金属波纹管做密封,
通过压紧实现密封。
用很薄的应该可以满足1毫米的要求,
只是哪种材料(不锈钢)满足700~800工作温度,
需要去查查看。
美国有一家做这种高精度零件,
据说上了火星。

网友:
瞎说一句:翻翻机械设计手册,找找灵感。本人手上没有,不然可以代为翻翻。。

网友(2016-10-29):
引用 网友E:
咨询约翰克兰,国际顶级机械密封制造商

我就是克兰的,这东西不是机械密封,问一问特殊材料的供应商吧

网友:
内端面C型金属密封圈